很牛逼虚拟示波器proteus仿真 包含程序

楼主:
虚拟示波器proteus仿真原理图

虚拟示波器程序:
/*Mini51B数字示波器*/
/*原作者:田开坤*/
//移植:古道热肠

#include <reg52.h>
#include "osc.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irm.h"
#include "timer2.h"
#include "dots.h"

void main()
{
           char i=0,j=0,k=0;
        unsigned char dah,dal,dam;
        int tmp,tmp1;
        pointxA=10;
        pointxB=110;
        pointyA=14;
        pointyB=44;

        lcd12864_init();
        extern2_init();
        timer2_init();
        lcd12864_put_xywhb(0,7,128,8,bg);
        disp_vdiv();
          disp_ypoint();

        while(1)
        {
                key_scan();
                if((da_finish)||(run_flag)) {
                        dah=0;dal=255;
                        for(i=0;i<DATA_SIZE/2;i++) {
                                if(da_buffer[i] > dah) dah = da_buffer[i]; //找出最大值
                                if(da_buffer[i] < dal) dal = da_buffer[i]; //找出最小值
                        }
                        dam=(dah-dal)/2+dal; //计算出中间值
                        i=0;
                        while(da_buffer[i] <= dam) if(++i > (DATA_SIZE/2)) break;
                        while(da_buffer[i]  > dam) if(++i > (DATA_SIZE/2)) break;
                        while(da_buffer[i] <= dam) if(++i > (DATA_SIZE/2)) break;
                        while(da_buffer[i]  > dam) if(++i > (DATA_SIZE/2)) break;
                        for(j=0;j<WIDTH;j++)
                        {
                                if(acdc_flag==0)
                                {
                                        tmp = da_buffer[i+j+movx]-dam;
                                        tmp1 = da_buffer[i+j+movx+1]-dam;
                                        tmp = tmp/(vdiv[val_vdiv])+HEIGHT/2 + movy; //过滤直流成分
                                        tmp1 = tmp1/(vdiv[val_vdiv])+HEIGHT/2 + movy; //过滤直流成分
                                }
                                else
                                {
                                        tmp = da_buffer[i+j+movx]/(vdiv[val_vdiv]) + movy;
                                        tmp1 = da_buffer[i+j+movx+1]/(vdiv[val_vdiv]) + movy;
                                }
                        if(tmp > HEIGHT-1) tmp = HEIGHT-1;
                        if(tmp1 > HEIGHT-1) tmp1 = HEIGHT-1;
                        if(tmp < 0) tmp =0;
                        if(tmp1 < 0) tmp1 =0;
                        k=tmp-tmp1;
                        disp(j,tmp,k);
                        }
                        da_finish=0;
                }
        }
}

虚拟示波器的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6-10-05):
太好了,谢谢了,下来玩玩

网友B:
如果能测量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用于简单测量

网友D(2017-04-29):
频率不变吗?

网友E(2017-09-22):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F(2019-01-12):
带宽可以到多少啊?

网友G:
频率只有0-99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