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导入.step 3D封装出错

楼主:
如题,用的AD16,在给PCB封装导入3D模型时报错,如下图所示

点击OK后,会自动重新导入一次,如下图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再次报错,且和第一次错误信息不同,如下图

那么问题来了,这要怎么解决,是哪里没设置好?或者系统问题?
论坛里大神多,特来求助,先行谢过

网友A(2016-06-05):
大神们快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快来啊~~~

不是在3d库里面导入,直接在pcblib库里面,元件属性里面,加载step模型

网友C:
楼主能传授一下如何添加3D库不,是不是一个一个的添加3D的模型呢?

网友D:
是的啊  高版本就会这样你装13的版本就没事了  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传授一下如何添加3D库不,是不是一个一个的添加3D的模型呢?

是一个一个的添加,你做成集成库以后就不用添加了,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