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如何把HEX文件烧录到实物单片机中去的

楼主(2016-06-06):
不同系列、甚至不同型号的单片机,烧写方式都不一样。我用STC的较多,其HEX文件通过串口下载到单片机,串口与单片机之间必须用232之类的芯片进行逻辑电平转换,也可以用USB转串口。上位机用笔记本或台式机,必须有对应的下载烧写管理软件,例如STC的就是STC_ISP,STC官网上有,注意版本要合适。
   早期单片机不支持ISP方式,烧写都要用编程器,
   总之,烧写或者ISP下载,都要有上位机,都要有对应的软件,连接线。

网友A:
这个对应的单片机都有烧写工具,同时集成一些例如定时计算的功能

网友B:
用串口线接上电脑往芯片里烧就行了

网友C:
你要有一个下载软件才行,比如普中自己的下载软件,网上特别多

网友D:
安装驱动后,使用ISP进行下载。

网友E:
ISP下载,使用串口。

网友F:
编程器里通常有一个可以选择文件格式的地方,你找一找,可以勾选“HEX”,“BIN”

网友G:
举个例子,电脑上安装flashmagic.exe软件,通过串口连接到芯片的ISP口,就可以烧写hex程序

网友H:
用一个软件STCISP,用条USB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I:
安装一个驱动,开发板拿来直接烧

网友J:
把串口处理好,在网上找相应的烧录软件

网友K:
我的是51单片机用的普中软件烧程序 USB转串口下载器

网友L:
我的理解是:不同系列的单片机又不一样的下载HEX或BIN代码的软件,通过专用编程器;ISP接口或者COM串行口下载到单片机

网友M(2016-12-16):
根据使用单片机确定方法

网友N:
需要一个烧制软件,网上都可以找到的,我得是普中

网友O:
你需要一个开发板  一个开发板自带的软件 就可以了

网友P:
用烧录器啊

网友Q:
这个肯定是要用烧录器软件的,不过最好你在网上查好资料,因为不同的型号,烧录软件也不一样,要确定好再用,不然你认为烧录进去了,实际上却并没有,建议测试一下烧录软件再烧录你要用的程序

网友R:
有专门的烧录软件,可以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上

网友S:
连接电脑将程序烧进去

网友T:
可以买一个烧录器,在电脑下载对应的驱动,用单片机支持的下载烧录软件烧录

网友U:
如果是51单片机,可以用普中下载软件下载

网友M:
stc芯片可以用isp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