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怎么手动设置,也就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写进去,而不是程序写好直接读出来

楼主(2016-06-06):
eeprom 怎么手动设置,也就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写进去,而不是程序写好直接读出来

网友A:
你的什么单片机????stc的话在它的下载软件那里可以下载到eeprom

网友B:
命题不清楚!
计算机串口电平不是0-5V,而EEPROM,多是5V的。
你要说清楚。

楼主:
已经搞定了,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C(2018-02-27):
能告诉我你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