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怎样改延时一个小时

楼主(2016-06-06):
#include<reg51.h>STC89C51   11.0592
最小单片机实验板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sbit RELAY = P1^4;  //定义继电器使用的IO口
sbit K1    = P0^0;  //定义按键使用的IO口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while(1)
    {
        if(K1 == 0)    //如果按键按下
        {   a=2000;//这里延时一个小时怎样写
            RELAY = 0; //继电器闭合
            while(a--);
            a=2000;
            RELAY = 1; //这里延时一个小时怎样写
            while(a--);
        }
        else
        {
            RELAY = 1;
        }
    }
}

网友A:
加上延时60s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延时函数 或者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延时函数 或者定时器

我是新手不会弄

网友C:
在线等答案

网友D:
较好的方法是用中断:
通常时间中断也只能是ms级(即使是16位的计时器,最大为65536/11.0592MHz=5925.92ms),所以要中断种再额外增加一个计时器K,每次中断K+1,当K凑成一小时时,
就做个标记,例JD=1。
而主程序中只判断JD时否为1,为1就表求一个小时到了,处理一下继电器,要记住处理后清JD=0.

网友D:
最蠢也最简单的办法是再增加一个循b,嵌套在a循环中。在主程序中硬延时,要占用CPU的资源,CPU不能再做其它的事了。

网友E:
强烈建议用定时器,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较好的方法是用中断:
通常时间中断也只能是ms级(即使是16位的计时器,最大为65536/11.0592MHz=5925.92ms ...

能给个源码吗朋友

网友F: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imer_Counter++;
if (Timer_Counter >= 100)
{
        Timer_Counter = 0;
        Sec++;
}
if (Sec >= 60)
{
        Sec = 0;
        Min++;
}
if (Min >= 60)
{
        Min = 0;
        Hour++;
}

}

网友F:
主程序中查询hour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