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体型为什么那么大啊

楼主(2016-06-06):
51单片机体型为什么那么大啊

网友A:
大小都有吧。嫌大你选小的啊。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B:
各种大小都有,最后一种就是体积巨大 前几个都小

网友C:
因为一开始技术达不到

网友D:
体积大小不同,适合不同的需求。

网友E:
有大有小,大的可能较省成本吧

网友F:
有大有小的  贴片不就小了吗

网友G:
因为能实现的功能多

网友H:
封装问题而已,也有很小的啊。。。可能你看过的单片机都是dip封装的吧。。。我们用ssop封装的单片机,体积很小~

网友I:
不会很大啊,

网友J:
技术开发有限

网友K:
早的时候技术不够呗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各种大小都有,最后一种就是体积巨大 前几个都小

太模糊看不清

网友M:
不大呀,一块芯片而已,得看封装

网友N:
种类多,贴片和直插的都有,引脚多少也不一样,看你的选择和需求

网友O:
51单片机很老了,现在学它只是为了入门

网友P:
不会啊  stc 的都不大

网友Q:
大的适合初学者,洞洞板焊接方便

网友R:
大的自然功能多

网友S:
贴片很小了吧

网友T:
太小不经折腾,初学者得焊坏多少。

网友U:
零件多呗

网友V:
可以选体积小的。但引脚少,看使用场所吧

网友W:
大小都有  的

网友W:
都能用的

网友X:
新手方便焊接撒~

网友Y:
内核并不大,他只是用了个封装比较大

网友Z:
大小都有吧

网友AA:
也有小的,比如TI的MSP430就很小,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B:
贴片型的小一点,直插型的大一点。因为51单片机是基础。社会上基本上不用这个做工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B:
贴片型的小一点,直插型的大一点。因为51单片机是基础。社会上基本上不用这个做工程的。

51应用还是很多的~~生活中的小家电什么的基本上都是51控制的~

网友AC:
也有小的ssop封装的,只不过不好焊接而且不可以插在面包上

网友AD:
主要还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

网友AE:
封装的类型不同,导致大小不同

网友AF:
想用小体积的有SSOP,8只脚,米粒大小。

网友AG:
因为单片机封装了很多的东西在芯片里面,比如CPU,存储器,和一些实时控制的功能器件等。而且一方面也是限于技术的问题

网友AH:
可大可小,根据你的需求来。一般用40脚封装,当然功能多一些单片机也有引脚比较多的,如68引脚,功能少的只有10多个或20多个引脚,有的甚至只8只引脚。

网友AI:
那是插件的封装,贴片的体型也很小的。

网友AJ:
有小型的,看你的需求及资源配置

网友AK(2016-07-16):
也有小的啊

网友AL:
有的也小呀

网友AM:
有小封装的呀

网友AN:
有大有小的,不同需要用不同

网友AO:
看封装啊 不同封装大小不一样啊

网友AP:
可能只是你接触到的51芯片是DIP封装的,所以认为比较大

网友AQ:
这属于事实性问题,别纠结这个啊,我们也改不小

网友AR:
当初设计出来的时候是小的

网友AS:
大的可能外部模块多

网友AT:
32也跟51差不多大啊 嫌大就用最小系统板啊

网友AU:
封装技术不一样吧,也有很小的。

网友AV:
有小的,贴片的那种。

网友AW:
入门级单片机

网友AX:
没有吧   我买的stc系列 就不大啊

网友AY:
最早大哥大、大理石状收音机不都这样吗

网友AZ:
大小都有的,按自己需求选择

网友BA:
51的体型可以做到很小很小,现在很多无线IC里面就有用51的,只是现在51都已经逐渐落后了,没有很大必要去升级半导体制程,有这闲心不如直接上ARM,再者说用51的产品大多也不会有这样的要求(大多是为了兼容老设计的封装)

网友BB:
体积有大有小的,根据使用环境场合、价格、而选择不同。

网友BC:
只是用了个封装比较大

网友BD:
一点都不大好吗,两根手指的大小

网友BE:
不是呀。你买的什么板子?有小的,功能少

网友BF:
有小体积的单片机

网友BG:
同一单片机封装形式不同,DIP的适合复用,可以反复插拔,方便实验,而贴片封装的体积较小,等代码成熟了可以直接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