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信号发生器编写程序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06-06):
单片机信号发生器编写程序原理是什么,,可以详细教下吗??

网友A(2016-07-09):
通过设置特殊功能寄存器实现指定频率的方波输出,精度高,只有部分型号的单片机有这些寄存器。

网友B: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C:
同来学习,有高手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