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71温湿度控制系统(单片机程序源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6-06):
这是我做的温湿度控制系统资料。采用sht71温湿度传感器作为检测元件。

包含proteus仿真资料。
源代码。

程序如下:
/*注意:子函数多层调用时,要记住:写子函数以及子函数声明用形参;而调用子函数用实参*/
/*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include<hc595.h>
#include<delay.h>
#include<actuator.h>
#include<ini.h>
#include<sht71.h>

/*全局变量定义 */
uchar code duan[2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0x40};        //CC码表:数字0~9  带小数点数字0~9   负号
uchar code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从LED0-7
uchar high8=0,low8=0;//传感器16位数据高低8位
uchar temphigh8=0,templow8=0;//温度高低8位
uchar humihigh8=0,humilow8=0;//湿度高低8位
long SO_RH=0;//湿度10进制数据
long SO_T=0;//温度10进制数据
char temp;        //实际温度值,温度分正负
char temp_2;//因为湿度值计算时会用到温度值,防止对temp数学处理过程引起的值变化影响湿度的计算,故将temp赋给temp_2保存以用于湿度计算
char humi_relative;//相对湿度值,湿度只有正值
char humi;        //实际湿度值

uchar a1,b1,c1,d1;//正负位、十位、个位、小数位
uchar a2,b2,c2,d2;//正负位、十位、个位、小数位
uchar error_command;//通讯检查信号 0正常 1错误
uchar temp_max,temp_min;//温度上下极限值
uchar p[16];

/**********************温湿度测量子函数***********************/
void sht_measurement(uchar measure)
{
  measurement_start();
  command_send(measure);
  measurement_wait();
  mcu_receive_date();
}
/************************启动测量子函数***********************/
void measurement_start()
{
   SCK=0;//赋予时钟线初始电平
   DATE=1;//赋予数据线初始电平

   SCK=1;
   _nop_();
   _nop_();
   DATE=0;
   _nop_();
   _nop_();
   SCK=0;

   _nop_();
   _nop_();//时钟线低电平保持

   SCK=1;
   _nop_();
   _nop_();
   DATE=1;
   _nop_();
   _nop_();
   SCK=0;
}
/*********************发送测量命令子函数*********************/
char command_send(uchar command)           //写时序:上升沿-高电平保持-下降沿
{                                                                           //注意:要先给DATE,再给写时序(SCK)
  uchar value=0x80,i=0;
  SCK=0;//写时序初始低电平
  for(i=0;i<8;i++)
  {
        if(command&value)
          DATE=1;
        else DATE=0;
        SCK=1;
        _nop_();
        SCK=0;
        value=value>>1;
  }
  SCK=1;
  if(DATE==0)
    error_command=0;
  SCK=0;                                //第9脉冲,即ACK脉冲,同时也是一个读脉冲

  if(error_command==1)
    sht_reset();//如果通讯错误,则传感器软件复位

  return error_command;  //error=1通讯错误
}
/***********************测量等待子函数*********************/
void measurement_wait()
{
  delay(40000);//测量等待390ms(20/80/320ms对应8、12、14位)
}
/***********************读数据子函数**********************/
void mcu_receive_date()
{
  high8=mcu_receive_byte();

  DATE=0;//写时序:上升沿-高电平保持-下降沿
  SCK=1;_nop_();_nop_();
  SCK=0;_nop_();_nop_();//接收完高字节数据后,手动拉低数据线(写0),表示接收结束
  DATE=1;

  low8=mcu_receive_byte();

  DATE=1;//写时序:上升沿-高电平保持-下降沿
  SCK=1;_nop_();_nop_();
  SCK=0;_nop_();_nop_();//接收完高字节校数据后,手动拉高数据线,传感器不经校验,直接休眠
}
/***********************读字节子函数***********************/
uchar mcu_receive_byte()
{
  uchar value=0x80,dat=0,i=0;
  SCK=0;//读时序初始低电平
  for(i=0;i<8;i++)        //读时序:低电平保持-上升沿-高电平保持
  {
    SCK=1;_nop_();
        if(DATE)
          dat=dat|value;
        SCK=0;_nop_();
        value=value>>1;
  }
  return dat;
}
/******************取实际温度子函数********************/
void temperature_calculate()
{
  float d1_5V=-40.1;//定义温度计算公式参数
  float d2_14bit=0.01;//定义温度计算公式参数
  temphigh8=high8;
  templow8=low8;

  SO_T=temphigh8;//先赋值给低8位
  SO_T=((SO_T<<8)&0xff00)|templow8;//将两个8位合成一个16位。与0xff00与运算,目的在于清低八位,避免不稳定错误
  SO_T=SO_T&0x3fff;//sht温度精度默认为最高14位,即temp16的高2位为0,这里人为将高2位清零,避免不稳定错误。0011 1111 1111 1111=0x3fff
  temp=d1_5V+d2_14bit*SO_T;

  compensation_temp();//正温度修正

  temp_2=temp;
}
/******************分离温度值子函数********************/
void temperature_seperate()
{
  uchar i=0;//正负数标志位
  i=0x80&temp;//取符号位,判断正负
  if(i)
  {
    temp=temp-1; //由补码取原码
        temp=~temp;

        a1=20;
        b1=(temp*10)/100;
    c1=((temp*10)%100)/10;
    d1=((temp*10)%100)%10;

        temp=~temp;        //还原补码,防止下次显示将负数扫描成正数
        temp=temp+1;

        /*负温度范围补偿代码  统一上浮1度,使得精度保证在+-1度以内
         -12度以内,显示误差为0;-12以下,显示误差为-1度*/
        if(c1==9)
        {
          c1=0;
          b1+=1;
        }
        else
        {
          c1+=1;
        }
        c1+=10;        //+10表示附带小数点
        p[0]=a1;
        p[1]=b1;
        p[2]=c1;
        p[3]=d1;
  }
  else
  {
    a1=0;
    b1=(temp*10)/100;
    c1=((temp*10)%100)/10;
    d1=((temp*10)%100)%10;

        c1+=10;        //+10表示附带小数点
        p[0]=a1;
        p[1]=b1;
        p[2]=c1;
        p[3]=d1;
  }
}
/*****************温度极限值分离子函数*********************/
void temperature_limit_seperate()
{
        uchar min1,min2,max1,max2;//温度下限十位、温度下限个位、温度上限十位、温度上限个位
        temp_min=10;temp_max=50;

        min1=temp_min/10;
        min2=temp_min%10;
        max1=temp_max/10;
        max2=temp_max%10;

        p[8]=min1;
        p[9]=min2;
        p[10]=max1;
        p[11]=max2;

        p[12]=8;
        p[13]=8;
        p[14]=8;
        p[15]=8;
}
/*****************温湿度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m=0;
   for(m=0;m<16;m++)
        {
                if(m<8)                           //扫描显示前8位数码管,屏蔽后8位数码管(因为数据线共用)
                {
                        InputData(0xff);       //给第三片595送屏蔽位选,LED8~15
                         InputData(wei[m]);     //给第二片595送位选,LED0~7
                        InputData(duan[p[m]]);
                        OutputData();
                        delay(100);
                }
                else                       //扫描显示后8位数码管,屏蔽前8位数码管(因为数据线共用)
                {
                        InputData(wei[m-8]);   //给第三片595送位选,LED8~15
                         InputData(0xff);       //给第三片595送屏蔽位选,LED0~7
                        InputData(duan[p[m]]);
                        OutputData();
                        delay(100);
                }
        }
}
/****************取实际湿度子函数**********************/
void humidity_calculate()
{
  float c1_12bit=-2.0468,c2_12bit=0.0367,c3_12bit=-0.0000015955;//定义湿度计算公式参数
  float t1_12bit=0.01;//定义湿度计算温补公式参数
  float t2_12bit=0.00008;//定义湿度计算温补公式参数
  humihigh8=high8;
  humilow8=low8;

  SO_RH=humihigh8;        //先赋值给低8位
  SO_RH=((SO_RH<<8)&0xff00)|humilow8;//将两个8位合成一个16位。
  SO_RH=SO_RH&0x0fff;//湿度精度默认12位。0000 1111 1111 1111=0x0fff
  humi_relative=c1_12bit+c2_12bit*SO_RH+c3_12bit*SO_RH*SO_RH;

//  humi=(temp_2-25)*(t1_12bit+t2_12bit*SO_RH)+humi_relative; //温度补偿
  humi=humi_relative;
  compensation_humi();//湿度误差修正
}
/******************分离湿度值子函数********************/
void humidity_seperate()
{
    a2=0;
    b2=(humi*10)/100;
    c2=((humi*10)%100)/10;
    d2=((humi*10)%100)%10;

        c2+=10;        //+10表示附带小数点
        p[4]=a2;
        p[5]=b2;
        p[6]=c2;
        p[7]=d2;
}
/*******************湿度补偿子函数******************/
void compensation_humi()
{
        if(humi<=12)  //0~7%
        {
                humi-=5;
        }
        else
        {
                if(humi<=20) //8~16%
                {
                        humi-=4;
                }
                else
                {
                        if(humi<=33)        //17~30%
                        {
                                humi-=3;
                        }
                        else
                        {
                                if(humi<=93)   //31~91%
                                {
                                        humi-=2;
                                }
                                else
                                {
                                        if(humi<=103)         //92~100%
                                        {
                                                humi-=3;
                                        }
                                }
                        }
                }
        }
}
/************************软复位子函数******************/
void sht_reset()
{
  uchar i;
  while(DATE==1)
  {
    SCK=0;
    for(i=0;i<12;i++)           //数据线高电平的情况下,给时钟线至少9个脉冲
    {
      SCK=1;
          _nop_ ();
          SCK=0;
          _nop_ ();
    }
  }
}
/************************温度补偿子函数******************/
void compensation_temp()
{
        if(temp>=20)
        {
                temp+=1;
        }
        if(temp>=53)
        {
                temp+=1;
        }
        if(temp>=86)
        {
                temp+=1;
        }
}

全部资料请下载附件:

网友A:
C语言的学习旅程,称得上是:路漫漫,其修远矣!有师者,则数日可成。

网友B(2017-03-13):
请问楼主能不能把52改51,仿真会受影响吗

网友C(2017-05-18):
楼主你这个程序编译有问题但是hex文件又可以,i请问能改一下吗,

网友D(2019-05-19):
是不是真的

网友D:
怎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