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位器控制舵机程序

楼主(2016-06-06):
用电位器经过单片机片内AD再由定时器产生PWM控制舵机角度
/*****************************************************
          稳定的电位器控制舵机程序在多功能实验板通过验证
        没用单片机片内PWM

        功能  :用电位器通过单片机片内AD再经过定时器产生
                        PWM信号控制舵机角度,
                        舵机角度随电位器旋转同步转动.
                        1602显示2路AD采集电压值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  :11.0592M
        作者  :苏义江
        时间  :2016-6-5
        注  释; 单片机电压由7805稳压供给。舵机电压由7806稳压供给,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模数转换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模数转换启动控制位

//转换速度控制位SPEED0和SPEED1,共四种状态,对应四种转换速度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 clocks

sbit rs=P2^7;
sbit rw=P2^6; //已接地
sbit lcden=P2^5;
sbit pwm=P1^3; //第一路舵机
sbit pwm1=P1^4;//第二路舵机

uint temp,bai,shi,ge;

uint ADtemp,ADtemp1;  //定义全局变量
uint high,low;
static uint count1;

void write_com(uchar);
void write_data(uchar);
void delay(uint x) //简单延时
{
        uint a,b;
        for(a=x;a>0;a--)
        for(b=400;b>0;b--);
}

//AD初始化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3;                   //设置P1,0.P1,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读取第几路ADC结果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int V;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V=ADC_RES;
    return V;
}

void display(float ver) //液晶显示 第一路AD
{
        temp=(int)ver;
        bai=temp/100+0x30;
        shi=temp%100/10+0x30;
        ge=temp%10+0x30;
        write_com(0x87) ;
        write_data(bai);
        write_data('.');
        write_data(shi);
        write_data(ge);
}
void display1(float ver) //液晶显示 第二路AD
{
        temp=(int)ver;
        bai=temp/100+0x30;
        shi=temp%100/10+0x30;
        ge=temp%10+0x30;
        write_com(0x80+0x47) ;
        write_data(bai);
        write_data('.');
        write_data(shi);
        write_data(ge);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rs=0;
        rw=0;
        lcden=0;
        P0=com;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

        rs=1;
        rw=0;
        lcden=0;
        P0=date;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LCD_init() //液晶显示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_nop_();

        write_com(0x06);
        _nop_();
        write_com(0x01);
        _nop_();
        write_com(0x0c);
        _nop_();
        write_com(0x83) ;
        write_data('V');
        write_data('1');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3) ;
        write_data('V');
        write_data('2');
        write_data('=');
}

void pwm_init_t0() //PWM波初始化
{
        TMOD |=0x01;
        //定时器设置 0.1ms in 11.0592M crystal
        TH0=(65536-78)/256;
        TL0=(65536-78)%256;      //定时0.1mS
        ET0=1;//定时器中断打开
        EA=1;//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main() //主函数
{
        uint angle,angle1;
        pwm_init_t0(); //PWM波初始化
        LCD_init();
        InitADC();
        ADtemp=GetADCResult(0);
        high=65075-7.2*ADtemp;
        low=47563+7.2*ADtemp;
        ADtemp1=GetADCResult(1);
        high=65075-7.2*ADtemp1;
// ( high=65035-7.8*ADtemp;12MHz)
//(65535-(460+7.2*ADtemp    11.0592MHz)
        low=47563+7.2*ADtemp1;
// (  low=46035+7.8*ADtemp; )
//( 65535-(17972-7.2*ADtemp    11.0592MHz  )

        while(1)
        {   angle=ADtemp*1.8;
                angle1=ADtemp1*1.8;
                ADtemp=GetADCResult(0);
                high=65075-7.2*ADtemp;
                low=47563+7.2*ADtemp;

                ADtemp1=GetADCResult(1);
                high=65075-7.2*ADtemp1;
                low=47563+7.2*ADtemp1;

                display(angle);
                display1(angle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T1
{

        static uchar count;

        if (!count)
        {
                pwm = 1;        //第一路给高电平
              pwm1= 1;                //第二路给高电平
                TH0=high/256;
                TL0=high%256;     //定时0.05mS,经过示波器的测量
        }
        else
        {
                pwm =0 ;         //第一路给低电平
                pwm1=0;     //第二路给低电平
                TH0=low/256;
                TL0=low%256;     //定时0.05mS,经过示波器的测量
        }
        count=~count;

}

网友A(2017-07-23):
请问电位器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