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舵机PWM控制电路proteus仿真原理图+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6-06-06):
舵机的工作原理和控制:

控制信号由接收机的通道进入信号调制芯片,获得直流偏置电压。它内部有一个基准电路,产生周期为20ms,宽度为1.5ms的基准信号,将获得的直流偏置电压与电位器的电压比较,获得电压差输出。最后,电压差的正负输出到电机驱动芯片决定电机的正反转。当电机转速一定时,通过级联减速齿轮带动电位器旋转,使得电压差为0,电机停止转动。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总间隔为2ms。以180度角度伺服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此电路设计51单片机控制PWM信号,输送到两个按键开关,从而来控制舵机的正转和反转,转动角度范围-90度到90度。

舵机的追随特性:

假设现在舵机稳定在A点,这时候CPU发出一个PWM信号,舵机全速由A点转向B点,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段时间,舵机才能运动到B点。

保持时间为Tw

当Tw≥△T时,舵机能够到达目标,并有剩余时间;

当Tw≤△T时,舵机不能到达目标;

理论上:当Tw=△T时,系统最连贯,而且舵机运动的最快。

实际过程中w不尽相同,连贯运动时的极限△T比较难以计算出来。

假如我们的舵机1DIV =8us,当PWM信号以最小变化量即(1DIV=8us)依次变化时,舵机的分辨率最高,但是速度会减慢。

proteus仿真原理图:

原代码:
#include<reg52.h>

sbit PWM0 = P1^0;
sbit PWM1 = P1^1;
sbit PWM2 = P1^2;
sbit PWM3 = P1^3;
sbit PWM4 = P1^4;
sbit PWM5 = P1^5;
sbit PWM6 = P1^6;
sbit PWM7 = P1^7;

sbit ADD = P3^6;
sbit SUB = P3^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_up0 = 1500;                //舵机PWM高电平时间 1000~2000表示1ms到2ms
uint t_up1 = 1500;
uint t_up2 = 1500;
uint t_up3 = 1500;
uint t_up4 = 1500;
uint t_up5 = 1500;
uint t_up6 = 1500;
uint t_up7 = 1500;

uint t0_h;
uint t0_l;

void delay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void timer_init()
{
        EA = 1;
        ET0 = 1;
        PT0 = 1;
        TMOD = 0x11;
        TH0 = (65536 - t_up0)/256;
        TL0 = (65536 - t_up0)%256;
}

uchar t0_flag = 0;
uint num_max = 65535;        //直接用65535 - t_up 不用变量 - t_up 时,误差较大,原因暂时不明 【注:65536不能存到uint类型变量中】
uint t_change = 63036;//换路周期2.5ms    8路

uchar error0 = 45;
uchar error1 = 45;
uchar error2 = 52;
uchar error3 = 52;
uchar error4 = 57;
uchar error5 = 57;
uchar error6 = 63;
uchar error7 = 63;
uchar error8 = 70;
uchar error9 = 70;
uchar error10 = 76;
uchar error11 = 76;
uchar error12 = 82;
uchar error13 = 82;
uchar error14 = 88;
uchar error15 = 88;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t0_flag == 0)
        {
                PWM0 = 1;
                TH0 = (num_max - t_up0 + error0)/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0 + error0)%256;

                t0_flag = 1;
        }
        else if(t0_flag == 1)
        {
                PWM0 = 0;
                TH0 = (t_change + t_up0 +error1)/256;
                TL0 = (t_change + t_up0 +error1)%256;

                t0_flag = 2;
        }
        else if(t0_flag == 2)
        {
                PWM1 = 1;
                TH0 = (num_max - t_up1 + error2)/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1 + error2)%256;

                t0_flag = 3;
        }
        else if(t0_flag == 3)
        {
                PWM1 = 0;
                TH0 = (t_change + t_up1 +error3)/256;
                TL0 = (t_change + t_up1 +error3)%256;

                t0_flag = 4;
        }
        else if(t0_flag == 4)
        {
                PWM2 = 1;
                TH0 = (num_max - t_up2 + error4)/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2 + error4)%256;

                t0_flag = 5;
        }
        else if(t0_flag == 5)
        {
                PWM2 = 0;
                TH0 = (t_change + t_up2 +error5)/256;
                TL0 = (t_change + t_up2 +error5)%256;

                t0_flag = 6;
        }
        else if(t0_flag == 6)
        {
                PWM3 = 1;
                TH0 = (num_max - t_up3 + error6)/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3 + error6)%256;

                t0_flag = 7;
        }
        else if(t0_flag == 7)
        {
                PWM3 = 0;
                TH0 = (t_change + t_up3 +error7)/256;
                TL0 = (t_change + t_up3 +error7)%256;

                t0_flag = 8;
        }
        else if(t0_flag == 8)
        {
                PWM4 = 1;
                TH0 = (num_max - t_up4 + error8)/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4 + error8)%256;

                t0_flag = 9;
        }
        else if(t0_flag == 9)
        {
                PWM4 = 0;
                TH0 = (t_change + t_up4 +error9)/256;
                TL0 = (t_change + t_up4 +error9)%256;

                t0_flag = 10;
        }
        else if(t0_flag == 10)
        {
                PWM5 = 1;
                TH0 = (num_max - t_up5 + error10)/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5 + error10)%256;

                t0_flag = 11;
        }
        else if(t0_flag == 11)
        {
                PWM5 = 0;
                TH0 = (t_change + t_up5 + error11)/256;
                TL0 = (t_change + t_up5 + error11)%256;

                t0_flag = 12;
        }
        else if(t0_flag == 12)
        {
                PWM6 = 1;
                TH0 = (num_max - t_up6 + error12)/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6 + error12)%256;

                t0_flag = 13;
        }
        else if(t0_flag == 13)
        {
                PWM6 = 0;
                TH0 = (t_change + t_up6 + error13)/256;
                TL0 = (t_change + t_up6 + error13)%256;

                t0_flag = 14;
        }
        else if(t0_flag == 14)
        {
                PWM7 = 1;
                TH0 = (num_max - t_up7 + error14)/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7 + error14)%256;

                t0_flag = 15;
        }
        else if(t0_flag == 15)
        {
                PWM7 = 0;
                TH0 = (t_change + t_up7 + error15)/256;
                TL0 = (t_change + t_up7 + error15)%256;

                t0_flag = 0;
        }

}
void main()
{
        uint t_while;
        timer_init();
        TR0 = 1;
        while(1)
        {

                if(ADD == 0)
                {
                        delayms(2);
                        if(ADD == 0)
                        {
                                if(t_up0 <= 1950)
                                {
                                        t_up0 = t_up0 + 50;
                                        t_up1 = t_up1 + 50;
                                        t_up2 = t_up2 + 50;
                                        t_up3 = t_up3 + 50;
                                        t_up4 = t_up4 + 50;
                                        t_up5 = t_up5 + 50;
                                        t_up6 = t_up6 + 50;
                                        t_up7 = t_up7 + 50;
                                }

                                t_while = 50000;
                                while(t_while--)
                                {
                                        if(ADD == 1)
                                                break;
                                }

                        }
                }

                if(SUB == 0)
                {
                        delayms(2);
                        if(SUB == 0)
                        {
                                if(t_up0 >= 1050)
                                {
                                        t_up0 = t_up0 - 50;
                                        t_up1 = t_up1 - 50;
                                        t_up2 = t_up2 - 50;
                                        t_up3 = t_up3 - 50;
                                        t_up4 = t_up4 - 50;
                                        t_up5 = t_up5 - 50;
                                        t_up6 = t_up6 - 50;
                                        t_up7 = t_up7 - 50;
                                }

                                t_while = 50000;
                                while(t_while--)
                                {
                                        if(SUB == 1)
                                                break;
                                }

                        }
                }
        }

}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舵机原理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42994-1.html

网友A(2017-06-05):
太好了,有很大帮助

网友B(2018-05-12):
谢谢分享 很有帮助

网友C(2018-06-28):
感谢楼主,很有帮助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舵机控制速度就是用的8路舵机PWM控制是吗

网友E(2018-10-06):
请问有没有stm32版的8路舵机PWM控制电路proteus仿真原理图和源程序

网友F(2019-05-10):
终于找到自己需要的,值得学习

网友G(2019-06-13):
首先感谢下楼主大佬,然后想问这个设计中,晶振12Mhz的,电容多大的啊22的还是30的啊

网友H(2020-04-19):
非常感谢,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