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CD显示的篮球定时计分器的设计

楼主(2016-06-06):
    这是我大一期间制作的一个小设计,这是我第一个制作的设计哈,分享给又需要的朋友。

LCD1602显示的篮球定时计分器的51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Play ball! ....";
uchar code table1[]="Welcome to here!" ;
sbit key_ST=P1^5;                 //功能键(开始/暂停)
sbit key_A1=P1^0;                 //功能键(A队分数加1)
sbit key_A2=P1^3;                 //功能键(A队分数加2)
sbit key_1A=P1^6;                 //功能键(A队分数减1)
sbit key_B1=P1^1;                 //功能键(B队分数加1)
sbit key_B2=P1^4;                 //功能键(B队分数加2)
sbit key_1B=P1^7;                 //功能键(B队分数减1)
sbit key_EX=P1^2;                 //功能键(交换场地,A/B两队分数交换)
sbit key_JS=P3^0;                 //功能键(比赛节数加1)
sbit FMQ=P3^3;                         //蜂鸣器
sbit lcdrs=P3^5;                 //LCD显示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en=P3^4;                 //LCD显示的使能信号

uchar flag,ms,mg,ss,sg,ags,agg,bgs,bgg,num,num1,num2,js=1,C,D,t,min=0,time_fmq;
int sec=12;

void delayms(uint xms)                        //定义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定义为数据模式
{
        lcdrs=1;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定义为命令模式
{
        lcdrs=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lcd_init()                                                                   //LCD显示屏的初始化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init()                                                                          //LCD显示屏的初始化2(即输出“T-”、“Q-”、“A:”、“B:”)
{
        lcden=0;
        write_com(0x82);
        write_data('T');
        write_data('-');

        write_com(0x8a);
        write_data('Q');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a('A');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data('B');
        write_data(':');

}

void init_start()                                                                          //LCD显示屏的初始化2(即输出“T-”、“Q-”、“A:”、“B:”)
{
        lcden=0;
        write_com(0x80+0x10);
        for(num2=0;num2<16;num2++)
        {
                write_data(table1[num2]);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50);
        for(num2=0;num2<17;num2++)
        {
                write_data(table[num2]);
                delayms(5);
        }
        for(num2=0;num2<16;num2++)
        {
                write_com(0x18);
                delayms(400);
        }
}

void display(uchar min,int sec,uchar C,uchar D,uchar js)                   //显示函数
{
        ss=sec/10;
        sg=sec%10;
        ms=min/10;
        mg=min%10;
        ags=C/10;
        agg=C%10;
        bgs=D/10;
        bgg=D%10;

        write_com(0x84);
        write_data(0x30+ms);

        write_data(0x30+mg);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ss);

        write_data(0x30+sg);

        write_com(0x8d-1);
        write_data(0x30+js);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a(0x30+ags);
        write_data(0x30+agg);

        write_com(0x80+0x4b);
        write_data(0x30+bgs);
        write_data(0x30+bgg);
}

void main()
{
        TMOD=0x11;                                                                //定义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为0001
        TH0=(65536-45872)/256;                                        //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装初值
        TL1=(65536-45872)%25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0;
        ET1=1;
        TR1=0;
        lcd_init();
        init_start();
        while(1)
        {
                TR1=0;

                if(key_ST==0)
                {
                        delayms(5);
                        if(key_ST==0)
                        {
                                FMQ=0;
                                if(flag==0)
                                {
                                        lcd_init();
                                        init();
                                }
                                flag=1;
                                TR0=~TR0;
                        }
                        while(!key_ST)
                                display(min,sec,C,D,js);
                        FMQ=1;
                }

                if(key_A1==0)
                {
                        delayms(5);
                        if(key_A1==0)
                        {
                                FMQ=0;
                                C++;
                        }
                        while(!key_A1)
                                display(min,sec,C,D,js);
                        FMQ=1;
                }

                if(key_A2==0)
                {
                        delayms(5);
                        if(key_A2==0)
                        {
                                FMQ=0;
                                C+=2;
                        }
                        while(!key_A2)
                                display(min,sec,C,D,js);
                        FMQ=1;
                }

                if(key_1A==0)
                {
                        delayms(5);
                        if(key_1A==0)
                        {
                                FMQ=0;
                                C--;
                        }
                        while(!key_1A)
                                display(min,sec,C,D,js);
                        FMQ=1;
                }

                if(key_B1==0)
                {
                        delayms(5);
                        if(key_B1==0)
                        {
                                FMQ=0;
                                D++;
                        }
                        while(!key_B1)
                                display(min,sec,C,D,js);
                        FMQ=1;
                }

                if(key_B2==0)
                {
                        delayms(5);
                        if(key_B2==0)
                        {
                                FMQ=0;
                                D+=2;
                        }
                        while(!key_B2)
                                display(min,sec,C,D,js);
                        FMQ=1;
                }

                if(key_1B==0)
                {
                        delayms(5);
                        if(key_1B==0)
                        {
                                FMQ=0;
                                D--;
                        }
                        while(!key_1B)
                                display(min,sec,C,D,js);
                        FMQ=1;
                }

                while(min==0&&sec==0)
                {
                        TR0=0;
                        TR1=1;
                        if(key_ST==0)
                        {
                                delayms(5);
                                if(key_ST==0)
                                {
                                        FMQ=0;
                                        min=11;
                                        sec=60;
                                        TR0=~TR0;
                                }
                                while(!key_ST)
                                        display(min,sec,C,D,js);
                                FMQ=1;
                        }
                        if((key_EX==0)&&(js==2))
                        {
                                delayms(10);
                                if((key_EX==0)&&(js=2))
                                {
                                        FMQ=0;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a('B');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data('A');

                                        t=C;
                                        C=D;
                                        D=t;
                                }
                                while(!key_EX)
                                        display(min,sec,C,D,js);
                                FMQ=1;
                        }
                        if(key_JS==0)
                        {
                                delayms(10);
                                if(key_JS==0)
                                {
                                        FMQ=0;
                                        js++;
                                }
                                while(!key_JS)
                                        display(min,sec,C,D,js);
                                FMQ=1;
                        }
                        display(min,sec,C,D,js);
                }
                display(min,sec,C,D,js);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中断0控制晶码管显示时间
{
        TH0=(65536-45872)/256;                //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sec--;
                if(sec<0)
                {
                        sec=59;
                        min--;
                }
        }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中断0控制晶码管显示时间
{
        TH1=(65536-45872)/256;                // 重装初值
        TL1=(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time_fmq++;
                if(time_fmq>=4)
                        FMQ=1;
                else
                        FMQ=0;
        }
}

Proteus仿真图

原程序代码

网友A:
交换场地是怎么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场地是怎么回是?

就是打完半场比赛后交换场地,左右显示交换一下

网友B:
硬件设计的不错。
存在一个隐患:
喇叭无限流措施,如果驱动长期低电平,喇叭线圈通过三极管直接对地,不安全。

网友C:
厉害,是你自己写出来的吗?

网友D(2016-11-17):
5他1啊可以

网友E:
交换场地实现不了

网友F(2016-12-28):
我的哥,厉害了

网友G:
大神,膜拜

网友H(2017-03-25):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I:
666  老哥 稳

网友J(2017-05-05):
交换场地是怎么回是

网友K:
请问,这个KEY_ST跟其他开关是怎么个连法

网友K(2017-06-04):
引用 网友B:
硬件设计的不错。
存在一个隐患:
喇叭无限流措施,如果驱动长期低电平,喇叭线圈通过三极管直接对地,不 ...

那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K:
按照这个电路图焊接,代码烧进去后,但不行,

网友L:
就是想问一下,A、B队减一分怎么改成加三分,还有就是场地交换和节数加1,不好使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那需要怎么修改

你用过之后,他的那个喇叭是怎么回事,怎么不想

网友M(2017-07-04):
新手,学习到了

网友N(2017-09-22):
厉害 崇拜 崇拜

网友O(2017-11-23):
厉害了,可是我连接对了,显示不出

网友P:
膜拜大神!

网友Q(2017-12-26):
为什么我的运行不出来,有全部运行出来的吗?

网友R:
大一就做出这样的设计,挺厉害的!

网友S:
请问开始功能的开关是怎么和后面的开关进行连接的

网友T:
if(time_fmq>=4)   FMQ=1;请问大佬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U(2018-04-03):
厉害啊,大一就能做这个了

网友V(2018-06-09):
我们也有这个课题!

网友W:
萌新看一下

网友X:
交换场地怎么搞啊

网友Y:
楼主大一做出去的,好强。是自学的吗?

网友Z:
赞一个,我要学好单片机

网友AA:
牛逼,大神赞一个。

网友Y:
楼主大神,LCD1602我找不到这个元器件啊,你是用proteus画的吗?

网友AB:
大神能发一下吗,我们期末考试就是这个

网友AC(2018-09-23):
希望可以借鉴一下大神的仿真图

网友AD:
想问交换场地怎么不好用呀

网友AE(2018-11-26):
可以 但是交换场地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点了没有反应

网友AF:
这个可以,但是 有复位键吗

网友AF:
这个图 交换场地按键怎么使用啊?  还有比赛节数加一又是怎么用。。

网友AG:
想问如果用12864要怎么改程序

网友AH(2019-05-12):
可以实现红外遥控吗

网友AI(2019-06-18):
楼主可以加个你好友不( ^_^)/扣扣:3338235535

网友AJ:
连接lcd的为什么只有这两个sbit lcdrs=P3^5;                 //LCD显示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en=P3^4;

网友AK:
有没有大佬能分享下这个文件到邮箱1500452069@qq.com吗,黑币不够= =

网友AL(2020-01-05):
这个具体的引脚到底对应哪些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