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土壤的湿度检测仪测试程序

楼主(2016-06-06):
本电路设计模块可以宽范围控制土壤的湿度。自动对菜园,花园自动浇水
通过电位器调节控制相应阀值,湿度低于设定值时,DO输出高电平,高于设定值时,DO输出低电平。

测试程序:
/******************************************
传感器触发测试
单片机:STC89C52
波特率:9600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1;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主函数*********
//*************************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if(key1==0)
                {
                        delay();          //消抖动
                        if(key1==0)          //确认触发
                        {
                                 SBUF=0X01;
                                 delay(200);

                        }

                }

                  if(RI)
                  {
                        date=SBUF;    //单片机接受
                        SBUF=date;    //单片机发送
                        RI=0;
                  }

          }
}

功能介绍:

1.传感器适用于土壤的湿度检测

2.比较器采用LM393芯片,工作性能稳定

3.工作电压3.3V-5V

4.模块中蓝色的电位器是用于土壤湿度的阀值调节,顺时针调节,控制的湿度会越大,逆时针越小;

5.数字量输出D0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土壤湿度;

6.小板模拟量输出AO可以和AD模块相连,通过AD转换,可以获得土壤湿度更精确的数值;

应用领域:

可以自动对菜园,花园自动浇水,家庭花盆土壤湿度的控制,应用电子比赛,电子积木,arduino 设计等

上面这个代码下载(只是简单的对这个模块进行测试而已,无其他功能,就是网页上我发的代码,如果你会复制到Keil里面去就不必下载了):

网友A(2021-05-12):
传感器测试代码没有啊

网友B(2018-07-26):
SBUF和RI代码中都没有定义呢

网友C:
您这个只是简单的测试程序,不是自动浇水的程序哦.

网友D(2017-01-10):
请问完整的程序在哪里可以看?

网友E(2016-11-07):
原来下载的代码就是网页上一模一样啊,早知道不浪费这5个币了,赚币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