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为什么外部中断结束后程序不返回呢?

楼主(2016-06-06):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EA=1;//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
        wela=1;
        P0=0x3c;
        wela=0;
        while (1)
        {
                P1=0xff;
                for(num=0;num<16;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enter0() interrupt 0
{
    while(1)
    {
            P1=0x7e;
            delay(500);
            P1=0xbd;
            delay(500);
            P1=0xdb;
            delay(500);
            P1=0xe7;
            delay(500);
            P1=0xdb;
            delay(500);
            P1=0xbd;
            delay(500);
            P1=0x7e;
            delay(500);
    }
}

网友A:
因为你的中断程序是个死循环

网友B:
1、未用RETI,用C写的由C自动完成了,无需考虑。
2、中断程序中有死循环。
3、更高级的中断中有死循环。
4、中断未被允许。总允许EI,分允许(各自的中断允许位未被允许)。
看看你属于哪一种。

网友B:
有四种情况:
1、中断未被允许(总允许位EI,各自的功能中断允许位)
2、中断未用RETI返回。在C语言中由C自动完成,不必考虑。
3、中断程序中有死循环。
4、更高级的中断程序中有死循环,中断被霸占。
看看你属于哪一种?

网友C:
你中断中有死循环呢。。。怎么返回。~一直在中断中就没有跳出去过

网友D:
目前没看懂

网友E:
删除 while(1)及一对括号。

网友F:
中断里面是个死循环,.......

网友G:
你没有赋值

网友H:
重新打开下软件

网友I:
中断有个死循环啊,当然跳不出来

网友J:
结束了?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