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读取TM1638的按键数据

楼主(2016-06-06):
通过单片机读取TM1638的按键数据,并通过数码管显示。

#ifndef _TM1638_H
#define _TM1638_H
#include "reg51.h"

#define segA 0x40
#define segB 0x20
#define segC 0x10
#define segD 0x08
#define segE 0x04
#define segF 0x02
#define segG 0x01
#define segDP 0x80

#define ndp0 (segA+segB+segC+segD+segE+segF)
#define ndp1 (segB+segC)
#define ndp2 (segA+segB+segG+segE+segD)
#define ndp3 (segA+segB+segG+segC+segD)
#define ndp4 (segF+segG+segB+segC)
#define ndp5 (segA+segF+segG+segC+segD)
#define ndp6 (segA+segF+segG+segC+segD+segE)
#define ndp7 (segA+segB+segC)
#define ndp8 (segA+segB+segC+segD+segE+segF+segG)
#define ndp9 (segA+segB+segC+segD+segF+segG)
#define ndpA (segA+segB+segC+segE+segF+segG)
#define ndpB (segC+segD+segE+segF+segG)
#define ndpC (segA+segD+segE+segF)
#define ndpD (segB+segC+segD+segE+segG)
#define ndpE (segA+segD+segE+segF+segG)
#define ndpF (segA+segE+segF+segG)
#define wdp0 (segA+segB+segC+segD+segE+segF+segDP)
#define wdp1 (segB+segC+segDP)
#define wdp2 (segA+segB+segG+segE+segD+segDP)
#define wdp3 (segA+segB+segG+segC+segD+segDP)
#define wdp4 (segF+segG+segB+segC+segDP)
#define wdp5 (segA+segF+segG+segC+segD+segDP)
#define wdp6 (segA+segF+segG+segC+segD+segE+segDP)
#define wdp7 (segA+segB+segC+segDP)
#define wdp8 (segA+segB+segC+segD+segE+segF+segG+segDP)
#define wdp9 (segA+segB+segC+segD+segF+segG+segDP)
#define wdpA (segA+segB+segC+segE+segF+segG+segDP)
#define wdpB (segC+segD+segE+segF+segG+segDP)
#define wdpC (segA+segD+segE+segF+segDP)
#define wdpD (segB+segC+segD+segE+segG+segDP)
#define wdpE (segA+segD+segE+segF+segG+segDP)
#define wdpF (segA+segE+segF+segG+segDP)

//引脚定义
sbit    DIO=P1^0;
sbit    CLK=P1^1;
sbit    STB=P1^2;

void TM1638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TM1638_Read(void);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void init_TM1638(void);

#endif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Keil 89C52 驱动 V1.0.zip (36.4 KB, 下载次数: 244) TM1638_V1.1.pdf (1.19 MB, 下载次数: 75)

网友A(2017-01-11):
这个,正是我在寻找的谢谢!

网友B(2017-03-02):
在寻找的谢谢!

网友C(2017-05-10):
很好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2017-10-27):
这个TM1638的头文件需要另外下载么?谢谢!

网友A:
谢谢楼主,如果前面部分再注释一下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D:
终于可以下载了,谢谢管理员和楼主

网友E:
您好  恳请大神解释这两段代码含义吧 谢谢了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ef};这个编码是什么上面的编码
        还有这个writedata0=(tab[data0]&0x01)+((tab[data1]&0x01)<<1)+((tab[data2]&0x01)<<2)+((tab[data3]&0x01)<<3)+((tab[data4]&0x01)<<4)
                +((tab[data5]&0x01)<<5)+((tab[data6]&0x01)<<6)+((tab[data7]&0x01)<<7);是什么意思啊,谢谢您了

网友F(2018-03-24):
TM1638按键怎么消抖?以前单片机IO口用软件延时消抖效果很好,现在用这个按键消抖无从下手,用软件延时效果不理想,按键很不灵...

网友G(2018-05-01):
正在找这类程序

网友H(2018-11-26):
你这个是驱动 共阳 还是共阴的??网上都是共阴的,,,共阳的很少驱动,,

网友H:
好不容易斩够积分下载程序测试,是共阳的,,,但是按键没有任何反应啊!奇怪?

网友I:
看笔画是共阴管

网友J(2022-08-06):
这是一个共阳的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J:
引用 网友F:
TM1638按键怎么消抖?以前单片机IO口用软件延时消抖效果很好,现在用这个按键消抖无从下手,用软件延时效果 ...

TM1638按键依然用延时消抖

网友K(2022-12-05):
哈哈,某宝上有这个板子卖,提供原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F:
TM1638按键怎么消抖?以前单片机IO口用软件延时消抖效果很好,现在用这个按键消抖无从下手,用软件延时效果 ...

看你程序安排,一般情况下程序设计是读取到1638按键数据过来就去执行子程序的,执行完了再去循环等待1638再次读键,执行子程序的时间正好消抖动,如果太快不够在另外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