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屏?

楼主(2016-06-07):
在电子天平拆下的显示屏,不知是什么屏,有谁能提供下资料。

网友A:
帮不上您的忙,顶一下,算是支持了。

网友B:
你看看 驱动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根据型号可以判断屏的类型

网友C:
你把你的芯片告诉我们啊

网友D:
如果只有后面3颗芯片的话八成是个专用段码屏,比1602要简单些

网友E:
看一下芯片型号,就好判断了

网友F:
无疑是段码屏~~段码屏一般没有统一的规格的,如果没有厂家的资料的话,需要你自己去试,一个一个段码地去试。。。我用过ht1621驱动段码屏,人家写的程序,我光看都看了好几天

网友G:
好像是lcd16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你的芯片告诉我们啊

芯片有HT1621B,sn74hc374n,sn74hc00n

网友H:
应该是段码屏。

网友I:
不是1602  我只知道不是1602 因为我有。。。。。。。。。

网友J:
刚觉应该是LED的

网友K:
液晶彩屏

网友L: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屏

网友M:
可以根据后面的芯片找出型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芯片有HT1621B,sn74hc374n,sn74hc00n

ht1621的肯定是段码屏了~~~可以自己试出来什么段码的~一般段码屏都不是通用屏,应该是定制的吧

网友N:
段码屏,使用原理跟驱动数码管一样。背后的芯片是用来提高驱动能力的。

网友O:
有点儿像19264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