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搞通“NRF24L01”,你造吗?

楼主(2016-06-07):
nRF24L01应用笔记(上)    http://www.51hei.com/bbs/dpj-37580-1.html
nRF24L01应用笔记(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37581-1.html

很多单片机初学者做NRF24L01通信后,一个星期也搞不通,最后越搞越迷茫,直至放弃(有木有)。

其实NRF24L01是一个非常容易操控的东西大部分人使用的NRF24L01模块都如上图所示,上面模块的原理图如下:

看不清楚?去datasheet上去看。这里唠叨几句,很多人懒的要命,连datasheet也没有看过,就到处求爷爷求奶奶的帮他搞NRF24L01。还有一部分人,“我的datasheet上怎么没有?” “亲,能给个datasheet吗?”。          datasheet是一个免费的东西,你要看哪个芯片的datasheet,去哪个芯片的官网去下载就可以了,你连芯片的datasheet也拿不到,我劝你还是改行吧!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这里放出NRF24L01的datasheet(^_^),点击下载:

回到正题,大家看NRF24L01模块的原理图,实际上就是一个芯片,连了一些必要的电容电阻电感和一个天线,然后留出了和单片机通信的SPI口和IRQ中断引脚。

NRF24L01,任何单片机可以驱动,带硬件SPI口的单片机,可以配置好SPI外设以后驱动,没有硬件SPI口的单片机,可以用IO口模拟SPI时序通信。

重点:NRF24L01是一个数字芯片,内部有若干寄存器,什么数据寄存器、配置寄存器、状态寄存器等。单片机通过SPI口,首先配置好NRF24L01的配置寄存器,诸如频道,通道,地址,接收还是发送模式等等。然后分两种情况,一、如果配置为了发送模式,就可以发送数据了,发送完数据以后,IRQ引脚会拉低,所以观察IRQ引脚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发送成功;二、如果配置为了接收模式,就需要不断的观察IRQ引脚,IRQ引脚正常是高电平,如果接收到数据,就会变成低电平,所以观察这个引脚就知道有没有接收到数据。

新手在做NRF24L01的通信程序时,最好拿两个相同的单片机,做相同的程序(除了一个配置未发送,一个配置为接收)。

重中之重:首先要确保单片机和NRF24L01能够正常的SPI通信,这个就好比你和一个阿拉伯人说话,你告它先去家乐福买瓶牛奶,再去沃尔玛买个鸡腿,然后….,但是如果阿拉伯人根本听不懂你说话,那么…就没有然后了。你用单片机给NRF24L01写配置寄存器,输入地址,输入频道…稍等,你配置了半天,NRF24L01的寄存器真的如你所想配置好了吗?不确定?这就需要验证。验证方法?太容易了,找一个可读可写的寄存器,你先写进去,然后再读出来,如果数据一样,那么你的SPI通信就正常,你大可放心的配置了,如果读出来的数据和写进去的数据不一样,恭喜你,你再和不懂汉语的阿拉伯人说了半天废话,你还是先搞通SPI再说吧。这里我给你一个寄存器,就是地址寄存器,可读可写,所以你可以用地址寄存器验证一个SPI通信是否正常,下面是我写的验证函数:

/********************************************/
/* 函数功能:检测24L01是否存在 */
/* 返回值; 0 存在 */
/* 1 不存在 */
/********************************************/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check_in_buf[5]={0x11,0x22,0x33,0x44,0x55};
uchar check_out_buf[5]={0x00};
NRF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 check_in_buf, 5);

NRF24L01_Read_Buf(READ_REG+TX_ADDR, check_out_buf, 5);

if((check_out_buf[0] == 0x11)&&\
(check_out_buf[1] == 0x22)&&\
(check_out_buf[2] == 0x33)&&\
(check_out_buf[3] == 0x44)&&\
(check_out_buf[4] == 0x55))return 0;
else return 1;
}</font>

如果你不确保你的SPI通信正常,请先确定以后再进行下面的内容,否则就可能要对牛弹琴了。

收发数据的程序,要先判断“数据是否发送出去了”和“是否接收到了”,而不要直接判断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是否一致。

例如:接收模块,if(IRQ==0)点亮LED1,当程序执行后,当你看到LED1亮了,哇,接收到了。

当你确定接收到数据以后,你再判断接收到的数据和你发送的数据是否一致。

例如:接收模块,if(IRQ==0)把接收到的数据取出来,if(rec[0]==0x88),哇,和我发的一样。

记住了吗?做程序要循序渐进,而不是直接写完。我多年亲自试验,不管多大的程序,循序渐进的写,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A:
很通俗易懂啊,不愧是版主的大作,收藏备用

网友B:
很好的网站。

网友C(2018-06-29):
看了老半天还没看懂,慢慢学

网友D:
受用,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