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声音定位的知识

楼主(2016-06-07):
想做个小车,通过语音模块和声音传感器来获悉用户的位置,然后小车就过去。有大神做过类似的东西么,求指点

网友A:
这是个数学与物理的问题.
直线定位,至少一个传感器。
平面定位,至少两个传感器。
用户的信息不明:发声的,不发声的。如果条件不明确,就相应于做雷达,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数学与物理的问题.
直线定位,至少一个传感器。
平面定位,至少两个传感器。

平面吧,现在用了两个传感器 装在小车身上。就是发声,然后小车开过来这样的想法

网友B(2018-04-15):
求问楼主,研究怎么样了~

网友C:
两个传感器安装在同一平面相距一定距离,通过两个传感器接收信号的时间差或者相位差,计算出大致角度和距离,并在运动中进行修正。也可以把两个传感器上下有一定高度差同时用一定水平距离安装,同样以信号时差或者相位差来定位,同时可以确定声源高度。具体效果根据算法确定。

网友D:
请问解决了吗?求资料95254760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