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多种芯片 USB高压编程器 电路图 源代码

楼主(2016-06-07):
主控芯片Mega16,单ZIF座不用跳线就可以支持多种芯片,用的是zhifeng的POWERPRG早期版本采用的协议。
USB高压编程器电路截图:

USB高压编程器版本V0.1说明几点:
  • 上传的程序目前支持Mega8、Mega16\32、Mega8535;M48\88\168时序应该和Mega8是一样的,程序中考虑了扩展熔丝位,但是没有进行测试。
  • 硬件上还可支持如下芯片,Tiny2313、Tiny13(及引脚定义相同的8DIP封装的芯片)、Tiny26、AT24C系列。
  • 上位机软件是附件中的那个POWERPRG,不是zhifeng网上的那个,这个版本没法禁止SPIEN位。
USB高压编程器版本V0.1更新:
  • 可以支持芯片如下:Mega8\48\88\168、Mega16\32\8535、Mega8515(待测)、Tiny2313、Tiny26(待测)、S5x(ISP方式,无法实现自动功能);
  • 增加转接模式,方便贴片封装的芯片,20针定义参见http://www.der-hammer.info/hvprog/index_en.htm,已用Mega64进行测试;
  • 待测的原因是手头没有相应芯片;
  • 需要将附件中的dat文件覆盖13楼中提供的原文件,硬件上有细微改动—将ZIF19和ZIF33连到PD7上,将ZIF2连到PC6上;
  • 所有芯片和转接模式均是顶头对齐。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usbdrv.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HVProg.h"

#define USBASP_FUNC_CONNECT     1
#define USBASP_FUNC_DISCONNECT  2
#define USBASP_FUNC_TRANSMIT    3
#define USBASP_FUNC_READFLASH   4
#define USBASP_FUNC_ENABLEPROG  5
#define USBASP_FUNC_WRITEFLASH  6
#define USBASP_FUNC_READEEPROM  7
#define USBASP_FUNC_WRITEEEPROM 8
#define USBASP_FUNC_SETLONGADDRESS 9

#define PROG_STATE_IDLE         0
#define PROG_STATE_WRITEFLASH   1
#define PROG_STATE_READFLASH    2
#define PROG_STATE_READEEPROM   3
#define PROG_STATE_WRITEEEPROM  4

#define PROG_BLOCKFLAG_FIRST    1
#define PROG_BLOCKFLAG_LAST     2

static uchar replyBuffer[8];

static uchar prog_state = PROG_STATE_IDLE;

static uchar prog_address_newmode = 0;
static unsigned long prog_address;
static unsigned int prog_nbytes = 0;
static unsigned int prog_pagesize;
static uchar prog_blockflags;
static uchar prog_pagecounter;

uchar temp_data = 0;
uchar chip_id = 0;

void ledRedOn(){
        PORTD &= ~0x10;
}
void ledRedOff(){
        PORTD |= 0x10;
}

uchar usbFunctionSetup(uchar data[8]) {

  uchar len = 0;

  if(data[1] == USBASP_FUNC_CONNECT){

          chip_id = data[3];

    HWSwitch();
    prog_address_newmode = 0;
    HVConnect();
    ledRedOn();

                 replyBuffer[0] = 0x05;
                 replyBuffer[1] = 0x89;
                replyBuffer[2] = 0xF0;
                 replyBuffer[3] = 0x02;
                 len = 4;

  } else if (data[1] == USBASP_FUNC_DISCONNECT) {

          HVEndProgramming();
    HVDisconnect();
    ledRedOff();

  } else if (data[1] == USBASP_FUNC_TRANSMIT) {

          if(data[2] == 0x00){
                  replyBuffer[0] = HVReadSignature(0);
            replyBuffer[1] = HVReadSignature(1);
            replyBuffer[2] = HVReadSignature(2);
                   replyBuffer[3] = 0x02;
           }
          else if(data[2] == 0x01 && data[3] == 0x32){
                  replyBuffer[0] = HVEraseChip();
            replyBuffer[1] = 0x89;
            replyBuffer[2] = 0xF0;
                   replyBuffer[3] = 0x02;
           }
           else if(data[2] == 0x02){
                  replyBuffer[0] = HVReadOscBit(0);
            replyBuffer[1] = HVReadOscBit(1);
            replyBuffer[2] = HVReadOscBit(2);
                   replyBuffer[3] = HVReadOscBit(3);
           }
           else if(data[2] == 0x03){
                  replyBuffer[0] = HVReadFuse(0);
            replyBuffer[1] = HVReadFuse(1);
            if(data[3] == 0x02)replyBuffer[2] = 0xF0;
            else replyBuffer[2] = HVReadFuse(2);
                   replyBuffer[3] = 0x02;
           }
           else if((data[2] & 0x0F) == 0x04){
                   HVWriteFuse(data[3],0);
                   HVWriteFuse(data[4],1);
                   if((data[2] & 0xF0) == 0x30)HVWriteFuse(data[5],2);
                  replyBuffer[0] = 0;;
            replyBuffer[1] = 0x89;
            replyBuffer[2] = 0xF0;
                   replyBuffer[3] = 0x02;
           }
          else if(data[2] == 0x05){
                  replyBuffer[0] = HVReadFuse(3);
            replyBuffer[1] = 0x89;
            replyBuffer[2] = 0xF0;
                   replyBuffer[3] = 0x02;
           }
          else if(data[2] == 0x06){
                  replyBuffer[0] = HVWriteLockBit(data[3]);
            replyBuffer[1] = 0x89;
            replyBuffer[2] = 0xF0;
                   replyBuffer[3] = 0x02;
           }

    len = 4;

  } else if (data[1] == USBASP_FUNC_READFLASH) {

    if (!prog_address_newmode)
      prog_address = (data[3] << 8) | data[2];

    prog_nbytes = (data[7] << 8) | data[6];
    prog_state = PROG_STATE_READFLASH;
    len = 0xff; /* multiple in */

  } else if (data[1] == USBASP_FUNC_READEEPROM) {

    if (!prog_address_newmode)
       prog_address = (data[3] << 8) | data[2];

    prog_nbytes = (data[7] << 8) | data[6];
    prog_state = PROG_STATE_READEEPROM;
    len = 0xff; /* multiple in */

  } else if (data[1] == USBASP_FUNC_ENABLEPROG) {

    replyBuffer[0] = HVEnterProgrammingMode();
    len = 1;

  } else if (data[1] == USBASP_FUNC_WRITEFLASH) {

    if (!prog_address_newmode)
      prog_address = (data[3] << 8) | data[2];

    prog_pagesize = data[4] + 1;
    prog_blockflags = data[5] & 0x0F;
    prog_pagesize += (((unsigned int)data[5] & 0xF0)<<4);
    if (prog_blockflags & PROG_BLOCKFLAG_FIRST) {
      prog_pagecounter = prog_pagesize;
    }
    prog_nbytes = (data[7] << 8) | data[6];
    prog_state = PROG_STATE_WRITEFLASH;
    len = 0xff; /* multiple out */

    HVStartFlashProgramming();

  } else if (data[1] == USBASP_FUNC_WRITEEEPROM) {

    if (!prog_address_newmode)
      prog_address = (data[3] << 8) | data[2];

    prog_pagesize = 0;
    prog_blockflags = 0;
    prog_nbytes = (data[7] << 8) | data[6];
    prog_state = PROG_STATE_WRITEEEPROM;
    len = 0xff; /* multiple out */

    HVStartEEPROMProgramming();

  } else if(data[1] == USBASP_FUNC_SETLONGADDRESS) {

    /* set new mode of address delivering (ignore address delivered in commands) */
    prog_address_newmode = 1;
    /* set new address */
    prog_address = *((unsigned long*)&data[2]);
  }

  usbMsgPtr = replyBuffer;

  return len;
}

uchar usbFunctionRead(uchar *data, uchar len){

  uchar i;

  if((prog_state != PROG_STATE_READFLASH) && (prog_state != PROG_STATE_READEEPROM))
    return 0xff;

  for(i = 0; i < len; i++){
          if(prog_state == PROG_STATE_READFLASH){
            if(prog_address % 2 == 1)data[i] = temp_data;
            else data[i] = HVReadFlash(prog_address);
          }else data[i] = HVReadEEPROM(prog_address);
    prog_address++;
  }

  if(len < 8)prog_state = PROG_STATE_IDLE;

  return len;
}

uchar usbFunctionWrite(uchar *data, uchar len){

  uchar retVal = 0;
        uchar i;

  if((prog_state != PROG_STATE_WRITEFLASH) && (prog_state != PROG_STATE_WRITEEEPROM))
    return 0xff;

  for(i = 0;i < len;i++){
    if(prog_state == PROG_STATE_WRITEFLASH){
                        if(prog_pagesize == 0){
                                return 0xFF;
      }else{
              if((prog_address % 2) == 0)temp_data = data[i];
              else HVWriteFlash(prog_address, data[i], temp_data);
              prog_pagecounter--;
              if(prog_pagecounter == 0){
                      HVFlushPage(prog_address);
                                  prog_pagecounter = prog_pagesize;
                                }
      }
    }else{
      HVWriteEEPROM(prog_address, data[i]);
    }
           prog_nbytes --;
           if(prog_nbytes == 0){
             prog_state = PROG_STATE_IDLE;
             if((prog_blockflags & PROG_BLOCKFLAG_LAST) && (prog_pagecounter != prog_pagesize))
                                HVFlushPage(prog_address);
                  retVal = 1; // Need to return 1 when no more data is to be received
          }
          prog_address ++;
        }

  return retVal;
}

int main(void)
{
  uchar   i, j;

        PORTA = 0;
        PORTB = 0;
        PORTC = 0;
        DDRA = 0;
        DDRB = 0;
        DDRC = 0;

  PORTD = 0x10;
  DDRD = 0x38;        /* all outputs except PD2 = INT0 */

  j = 0;
  while(--j){           /* USB Reset by device only required on Watchdog Reset */
      i = 0;
      while(--i);       /* delay >10ms for USB reset */
  }

  DDRD = 0x30;           /* all USB and ISP pins inputs */

  HWSwitch();

  usbInit();
  sei();
  for(;;){                /* main event loop */
    usbPoll();
  }
  return 0;
}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USB高压编程器版本V0.1.rar (859.04 KB, 下载次数: 24)

网友A(2019-09-16):
这个编程器应该很好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