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单片机下载器电路图和软件

楼主:
最近STC单片机用完了,还有几个AT,这货不好用,但是又不得不用。各位有没有AT89C2051或者AT89C51单片机的下载电路图和软件?
以前搞过但是都失败了,都有阴影了。希望大家帮我一下。谢谢。
我有一个10脚的USBASP下载器。

这个图行吗?如果错了,错在哪?求指出。

网友A(2017-05-10):
有的下载线支持at89s51

网友B(2016-06-27):
没有用,AT不支持ISP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的USBASP。。。难道AT89S51才支持?

是的,at89s51、at89s52......等型号的可以。

网友E:
用stc吧,或者89s5X系列的~说实话,没有用过at89c51~~~用asp应该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AT89C51不支持isp  无法用下载线下载  只能用编程器呢

我是用的USBASP。。。难道AT89S51才支持?

网友F:
AT89C51不支持isp  无法用下载线下载  只能用编程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