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频谱显示 PCB图+程序源代码

楼主(2016-06-07):
看到淘宝上有做的频谱显示的东西,感觉挺好看,就自己用覆铜板做了一个,然后分享一下资料!音频线是自己用耳机线剪得,只取了一个声道,PCB里的电阻用的是0R电阻当跳线,然后后来对图做了些修改,把直插的改成贴片的,可能程序有些变化,只要把定时器里的扫描函数改了就行

源代码: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basi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 ADC_FLAG    (1<<4)    /*ADC_中断标志*/
/*放大128倍后的sin整数表(128)*/
code char SIN_TAB[128]={0,6,12,18,24,30,36,42,48,54,59,65,70,75,80,85,89,94,98,102,
                        105,108,112,114,117,119,121,123,124,125,126,126,126,126,126,
125,124,123,121,119,117,114,112,108,105,102,98,94,89,85,80,75,
70,65,59,54,48,42,36,30,24,18,12,6,0,-6,-12,-18,-24,-30,-36,-42,
-48,-54,-59,-65,-70,-75,-80,-85,-89,-94,-98,-102,-105,-108,-112,
-114,-117,-119,-121,-123,-124,-125,-126,-126,-126,-126,-126,-125,
-124,-123,-121,-119,-117,-114,-112,-108,-105,-102,-98,-94,-89,-85,
-80,-75,-70,-65,-59,-54,-48,-42,-36,-30,-24,-18,-12,-6
  };

/*放大128倍后的cos整数表(128)*/
code char COS_TAB[128]={127,126,126,125,124,123,121,119,117,114,112,108,105,102,98,94,
                        89,85,80,75,70,65,59,54,48,42,36,30,24,18,12,6,0,-6,-12,-18,-24,
-30,-36,-42,-48,-54,-59,-65,-70,-75,-80,-85,-89,-94,-98,-102,
-105,-108,-112,-114,-117,-119,-121,-123,-124,-125,-126,-126,-126,
-126,-126,-125,-124,-123,-121,-119,-117,-114,-112,-108,-105,-102,
-98,-94,-89,-85,-80,-75,-70,-65,-59,-54,-48,-42,-36,-30,-24,-18,
-12,-6,0,6,12,18,24,30,36,42,48,54,59,65,70,75,80,85,89,94,98,102,
105,108,112,114,117,119,121,123,124,125,126,126
  };

/*采样存储序列表*/
code char LIST_TAB[128] = {0,64,32,96,16,80,48,112,8,72,40,104,24,88,56,120,4,68,36,100,20,84,52,116,
                           12,76,44,108,28,92,60,124,2,66,34,98,18,82,50,114,10,74,42,106,26,90,58,
  122,6,70,38,102,22,86,54,118,14,78,46,110,30,94,62,126,1,65,33,97,17,81,49,
  113,9,73,41,105,25,89,57,121,5,69,37,101,21,85,53,117,13,77,45,109,29,93,61,
  125,3,67,35,99,19,83,51,115,11,75,43,107,27,91,59,123,7,71,39,103,23,87,55,
  119,15,79,47,111,31,95,63,127
};

/*分级量化表*/
uint8 QTY_TAB[] =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uint8 ADC_Count=0;
uint8 i,j,k,b,p,anum;
uint16 xdata Fft_Real[128];
uint16 xdata Fft_Image[128];               // fft的虚部
uint8 xdata LED_TAB[16]; //记录红色柱状

/********************************************************************
* 名称 : FFT
* 功能 : 碟型运算转换
* 输入 : 无
* 输出 : 读出的值
***********************************************************************/
void FFT()//基2fft
{
uint16 Temp_Real,Temp_Imag,temp;                // 中间临时变量
uint16 TEMP1 = 0,max=0;
for( i=1; i<=7; i++)                            /* for(1) */
{
b=1;
b <<=(i-1);                                 //碟式运算,用于计算隔多少行计算例如 第一极 1和2行计算
for( j=0; j<=b-1; j++)                      /* for (2) */
{
p=1;
p <<= (7-i);
p = p*j;
for( k=j; k<128; k=k+2*b)               /* for (3)  */
{
Temp_Real=Fft_Real[k];
Temp_Imag=Fft_Image[k];
temp=Fft_Real[k+b];
Fft_Real[k]=Fft_Real[k]+((Fft_Real[k+b]*COS_TAB[p])>>7)+((Fft_Image[k+b]*SIN_TAB[p])>>7);
Fft_Image[k]=Fft_Image[k]-((Fft_Real[k+b]*SIN_TAB[p])>>7)+((Fft_Image[k+b]*COS_TAB[p])>>7);
Fft_Real[k+b]=Temp_Real-((Fft_Real[k+b]*COS_TAB[p])>>7)-((Fft_Image[k+b]*SIN_TAB[p])>>7);
Fft_Image[k+b]=Temp_Imag+((temp*SIN_TAB[p])>>7)-((Fft_Image[k+b]*COS_TAB[p])>>7);          // 移位.防止溢出. 结果已经是本值的 1/64
Fft_Real[k] >>= 1;
Fft_Image[k] >>= 1;
Fft_Real[k+b] >>= 1;
Fft_Image[k+b] >>= 1;
}
}
}

for(j=0;j<16;j++)//16分频
{
TEMP1=((((Fft_Real[j+1]* Fft_Real[j+1]))+((Fft_Image[j+1]*Fft_Image[j+1])))>>1);//求各频段幅值
if(TEMP1<1)TEMP1=0;
LED_TAB[j]=TEMP1;
if(LED_TAB[j]>max)max=LED_TAB[j];
}
if(max > 16)//分级量化
{
max/=16;
for(j=0;j<16;j++)LED_TAB[j]/=max;
}
}

/********************************************************************
* 名称 : GPIO_init
* 功能 : GPIO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读出的值
***********************************************************************/
void GPIO_init()
{
P0M0 = 1; P0M1 = 0; P0 = 0XFF;    /*列*/
P2M0 = 1; P2M1 = 0; P2 = 0XFF;
P3M0 = 1; P3M1 = 0; P3 = 0XFF;   /*行*/
}
/********************************************************************
* 名称 : timer_Init
* 功能 : 内部寄存器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12;
TH0 = 0xb0;
TL0 = 0xb0;
ET0 = 1;        //定时器0 打开
TR0 = 0;        //关闭定时器
TH1 = 0xfd;
TL1 = 0Xa8;
ET1  = 1;
TR1  = 1;
EA   = 1;
}
/********************************************************************
* 名称 : adc_Init
* 功能 : 内部寄存器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dc_Init()
{
ADC_CONTR = 0x80;             //ADC电源打开
_nop_();_nop_();_nop_();_nop_();
P1ASF = 0x01;                 //0000,0001, 将 P1.0 置成模拟口
AUXR1 &=0xFB;                 //1111,1011, 令 ADRJ=0
ADC_RES = 0x00;               //清零寄存器
ADC_RESL = 0x00;
EADC  = 1;   //AD中断打开
EA = 1;   //总中断打开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int8 i = 0;
GPIO_init();
timer_Init();
adc_Init();
while(1)
{
ADC_Count = 0;
EADC = 1;
TR0  = 1;
while(ADC_Count < 128);       //满足128点
for(i=0; i<128; i++)   //清除虚部
{
Fft_Image[i] = 0;
}
FFT();                        //FFT运算并转换为各频段幅值

}
}
/********************************************************************
* 名称 : ADC_Finish
* 功能 : ADC转换完成中断服务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DC_Finish() interrupt 5
{
Fft_Real[LIST_TAB[ADC_Count]] = (int)(((ADC_RES)<<1)+(ADC_RESL>>1)*2)>>3;    /*按LIST_TAB表顺序,进行存储采样值*/
if(ADC_Count <= 127)
{
ADC_Count++;           /*自动增量控制*/
ADC_CONTR &= !ADC_FLAG;
}
else
{
EADC = 0;
TR0  = 0;
}
}
/********************************************************************
* 名称 : interrupt_timer1
* 功能 : 显示屏幕刷新中断服务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errupt_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8 rec = 0;
TH1 = 0xfd;
TL1 = 0Xa8;

switch(rec)      //往点阵屏填充一列的数据
{
case 0: P0 = QTY_TAB[LED_TAB[0]]; P2 = 0;break;
case 1: P0 = QTY_TAB[LED_TAB[1]]; P2 = 1;break;
case 2: P0 = QTY_TAB[LED_TAB[2]]; P2 = 2;break;
case 3: P0 = QTY_TAB[LED_TAB[3]]; P2 = 3;break;
case 4: P0 = QTY_TAB[LED_TAB[4]]; P2 = 4;break;
case 5: P0 = QTY_TAB[LED_TAB[5]]; P2 = 5;break;
case 6: P0 = QTY_TAB[LED_TAB[6]]; P2 = 6;break;
case 7: P0 = QTY_TAB[LED_TAB[7]]; P2 = 7;break;
case 8: P0 = QTY_TAB[LED_TAB[8]]; P2 = 8;break;
case 9: P0 = QTY_TAB[LED_TAB[9]]; P2 = 9;break;
case 10: P0 = QTY_TAB[LED_TAB[10]]; P2 = 10;break;
case 11: P0 = QTY_TAB[LED_TAB[11]]; P2 = 11;break;
case 12: P0 = QTY_TAB[LED_TAB[12]]; P2 = 12;break;
case 13: P0 = QTY_TAB[LED_TAB[13]]; P2 = 13;break;
case 14: P0 = QTY_TAB[LED_TAB[14]]; P2 = 14;break;
case 15: P0 = QTY_TAB[LED_TAB[15]]; P2 = 15;break;
default:break;
}
rec++;
if(rec > 15)
{
rec = 0;
}
}
/********************************************************************
* 名称 : Ad_Control
* 功能 : 控制采样率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d_Control() interrupt 1
{
ADC_CONTR = 0xe8;       //开始AD采集
_nop_();_nop_();_nop_();_nop_();
}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网友A(2017-06-26):
下载下来看看,最近在研究这个

网友B(2018-05-25):
看起来很好看,值得学习,有空做一个

网友C(2018-09-19):
在吗?能加个扣详细聊一下不,硬件电路咋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