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测量位移 电路原理图 PCB 程序源代码

楼主(2016-06-07):
       本系统,主要用于测量实验台移动的位移。单片机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转动,从而驱动实验台在导轨上的水平位移,再通过位移传感器实时检测位移值,并可以通过LCD1602或串口屏显示位移值和其他一些参数。
        本系统采用STC15W4KS32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其上的44个引脚全部引出,该控制器既可以实现驱动电机和显示位移功能,还可以充当51学习开发板的功能。

电路原理图:

二、接口资源分配
1 单片机最小系统
MCU:STC15W4KS32,这里选用LQFP44封装。
资源简介:42I/O,4KB RAM,32KB FLASH,810ADC通道,SPI接口,4路串口。价格:6元左右。
晶振电路(可选)
复位电路(可选)
下载电路:串口下载或USB下载(可选)
2 步进电机驱动器
PUL-P1.0
DIR-P1.1
其余四个引脚接5V电源。
3 LCD1602显示模块
需要11GPIO
4 LED灯指示
电源指示灯1个,上电即亮;
运行指示灯2个,正转和反转各1个,不同颜色;
报警指示灯1个。
5 蜂鸣器指示
需要1GPIO
6传感器接口电路
电阻式位移传感器,输出0~5V,需要接到单片机的AD接口上,进行AD转换。
方案1:使用单片机内部的10AD转换器,理论上讲,刚好能够满足要求,电路按照芯片手册设计;
方案2:使用AD7705模块,该模块拥有16位转换精度,SPI接口,能够保证系统对精度的要求。
控制板上预留模块接口,如果内部ADC无法满足要求,直接用更高精度ADC模块。
7 按键接口
启动1个,停止1个,正反转1个,预留1个。
8 电源部分
全部采用5V供电。
9 串口通信电路
预留了2路串行通信接口,一路为下载,另一路可用作通信,进行串口调试。
一、本系统的创新之处
1、原理图的绘制,采用九宫格形式,清晰容易理解。
2、双电源供电,既可以使用5V电源适配器,也可以使用USB电源,USB可来自电脑,也可以来自随手可得的手机充电器;使用一个拨动开关进行切换,既方便又提高了产品的灵活性;
3、双下载方式,既可以使用RS-232串口进行下载,也可以使用USB下载方式,这里,用到了STC15W4KS32的独特下载方式,其他51系列单片机暂不具备此功能;
4、双路选择ADC转换,一路为片内自带ADC模块,预留了基准参考电路,一般情况下,可以选择不焊接;另一路为高精度的AD7705模块接口,当片内自带的ADC模块难以满足高精度要求时,采用成熟可靠的ADC模块;
5、双路显示接口,正常情况下,选择LCD1602液晶屏,可以显示字母、数字和字符,满足系统要求,如果想要现实汉字,可以选用OLED显示模块,LCD1602接口同时兼容OLED模块,所以一个接口满足了2个需求;
6、双路LED灯显示,一路为贴片式,减少了体积,同时,还增加了直插式LED灯,满足将来做外壳时,为了方便观察,需要把LED灯露在外壳表面,没做外壳前,可不焊接直插式;
7、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口为6线插座,与接口一一对应,即插即用;释放功能可用。
8、双串口通信,这款单片机本身拥有4个串口,这里使用了2个,满足要求;
9、双路按键,既有4个独立按键,又预留了矩阵键盘接口,将来做外壳时,按键可以有多种选择,总共有8个接口,非常灵活;
10、         预留了一个IIC传感器接口,既可以接常用的18B20温度传感器,又可以接AM2320温湿度传感器;
11、         最小系统非常简单,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都可以省去,但是预留了相应电路,觉得有必要可以焊上。
系统简介
       本系统,主要用于测量实验台移动的位移。单片机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转动,从而驱动实验台在导轨上的水平位移,再通过位移传感器实时检测位移值,并可以通过LCD1602或串口屏显示位移值和其他一些参数。
       本系统采用STC15W4KS32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其上的44个引脚全部引出,该控制器既可以实现驱动电机和显示位移功能,还可以充当51学习开发板的功能。

测量位移的源程序:

#include "key.h"
uint num1=900;
uchar dir_flag;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key_flag=0;                        //点动或连动标志,指示某个键被按下,点动 1,连动 2

/*********************按键扫描函数*********
功能介绍:
key1:左方向,点动;
key2:左方向,连动;
key3:右方向,连动;
key1:右方向,点动;
********************************************/
/*
void keyscan()
{

                if((key1==0)&&(left_dir_key==1))
                   {
                         delay_ms(5);
                        if(key1==0)
                           TR0=1;
//                            TR0=~TR0;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1;                //方向控制
                           dir_flag=1;                                   //向左前进
                                key_flag=1;
                                delay_ms(5);
//                                adc++;
                         while(!key1);
                           TR0=0;
                    }

                else if((key2==0)&&(left_dir_key==1))
                   {
                         delay_ms(5);
                        if(key2==0)
                          TR0=~TR0;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1;                        //方向控制
                          dir_flag=1;                                   //向左前进
                                  key_flag=2;
                         while(!key2);
                    }

                else if((key3==0)&&(right_dir_key==1))
                   {
                         delay_ms(5);
                        if(key3==0)
                           TR0=~TR0;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0;                //方向控制
                           dir_flag=2;                                   //向左前进
                           key_flag=2;
                         while(!key3);
                    }

                else if((key4==0)&&(right_dir_key==1))
                   {
                         delay_ms(5);
                        if(key4==0)
//                           TR0=~TR0;
                           TR0=1;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0;                //方向控制
                           dir_flag=2;                                   //向左前进
                           key_flag=1;
                           delay_ms(5);
                         while(!key4);
                           TR0=0;
                    }
                else
//                         TR0=0;                //关闭定时器0

                ;
//                        EN_DRIVER=0;                //电机释放,保护电机

}

*/
/*********************电机控制,
                                        先进行距离状态的判定,
                                        当 100>adc,左边方向按键失效;
                                        当 100=<adc=<900,四个方向按键均有效;
                                        当 900<adc,右边方向按键失效。

*************************/
void Motor_Control(void)
{
        if(adc_dis<100)
        {
                 EN_DRIVER=0;                        //关闭电机
                 if(key3==0)
                           {
                         delay_ms(5);
                        if(key3==0)
                           TR0=1;                                 //点动模式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1;                //方向控制
                           key_flag=1;
                           dir_flag=2;                           //向右前进
                                delay_ms(5);
                         while(!key3);
                           TR0=0;
                    }

                 if(key4==0)
                   {
                         delay_ms(5);
                        if(key4==0)
                          TR0=~TR0;                                //连动模式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1;                        //方向控制
                          key_flag=2;
                          dir_flag=2;                           //向右前进
                         while(!key4);
                    }
        }

        else if((100<=adc_dis)&&(adc_dis<=900))
        {
                if(key1==0)
                           {
                         delay_ms(5);
                        if(key1==0)
                           TR0=1;                                //点动模式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0;                //方向控制
                           key_flag=1;
                           dir_flag=1;                           //向左前进
                                delay_ms(5);
                         while(!key1);
                           TR0=0;
                    }

                else if(key2==0)
                   {
                         delay_ms(5);
                        if(key2==0)
                          TR0=~TR0;                                 //连动模式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0;                        //方向控制
                          key_flag=2;
                          dir_flag=1;                           //向左前进
                         while(!key2);
                    }

                else if(key3==0)
                   {
                         delay_ms(5);
                        if(key3==0)
                           TR0=~TR0;                        //连动模式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1;                //方向控制
                           key_flag=2;
                           dir_flag=2;                           //向右前进
                         while(!key3);
                    }

                else if(key4==0)
                   {
                         delay_ms(5);
                        if(key4==0)
                           TR0=1;                                //点动模式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1;                //方向控制
                           key_flag=1;
                           dir_flag=2;                           //向右前进
                           delay_ms(5);
                         while(!key4);
                           TR0=0;
                    }
                  else
                  ;

        }
        else if(adc_dis>900)
        {
          EN_DRIVER=0;                        //关闭电机
                    if(key1==0)
                   {
                         delay_ms(5);
                        if(key1==0)
                           TR0=1;                                //点动模式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0;                //方向控制
                           key_flag=1;
                           dir_flag=1;                           //向左前进
                           delay_ms(5);
                         while(!key1);
                           TR0=0;
                    }
                    if(key2==0)
                   {
                        delay_ms(5);
                        if(key2==0)
                           TR0=~TR0;                        //连动模式
                           EN_DRIVER=1;                        //启动电机
                           DIR_DRIVER=0;                //方向控制
                           key_flag=2;
                           dir_flag=1;                           //向左前进
                         while(!key2);
                    }

        }
        else
        ;

}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网友A(2017-01-24):
不错的帖子,很值得收藏。

网友B(2017-06-09):
不错的帖子,很值得收藏

网友C(2018-11-26):
不错的帖子,值得收藏

网友D:
需要该资源..

网友D:
这个状态图是怎么画的,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D:
版主啊,帮忙收费低点啊,没钱啊

网友E(2019-09-20):
最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关于电阻式位移传感器的应用。多谢

网友E:
想问下楼主买的电阻式位移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能告诉具体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