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 ADS1115芯片模转换器 数据采集系统

楼主:
ADS1115芯片介绍:

ADS1115 是具有 16 位分辨率的高精度模数转换器 (ADC),采用超小型的无引线 QFN-10 封装或 MSOP-10 封装。 ADS1115 在设计时考虑到了精度、功耗和实现的简易性。 ADS1115具有一个板上基准和振荡器。 数据通过一个 I2C 兼容型串行接口进行传输;可以选择 4 个 I2C 从地址。 ADS1115采用 2.0V 至 5.5V 的单工作电源。

ADS1115能够以高达每秒 860 个采样数据 (SPS) 的速率执行转换操作。ADS1115 具有一个板上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PGA),该 PGA 可提供从电源电压到低至 ±256mV 的输入范围,因而使得能够以高分辨率来测量大信号和小信号。 另外,ADS1115 还具有一个输入多路复用器 (MUX),可提供 2 个差分输入或 4 个单端输入。

ADS1115可工作于连续转换模式或单触发模式,后者在一个转换完成之后将自动断电,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空闲状态下的电流消耗。 ADS1115 具有-40℃ 至 +125℃ 的规定温度范围。

改源码设计是基于stm32f10芯片开发,将ADS1115采集到的数据正常的在tft液晶显示出来。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ads115.h"

int main(void)
{
        float t1;
    u16 t,resul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ADS1115_Ini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50,60,200,16,16,"Voltage1:00.000V");
    LCD_ShowString(50,80,200,16,16,"Voltage2:00.000V");
    LCD_ShowString(50,100,200,16,16,"Voltage3:00.000V");
        LCD_ShowString(50,120,200,16,16,"Voltage4:00.000V");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while(1)
        {
                  //通道0
                  result=lvbo(0xe3,0xc2);
                  t1=4.096*2*result/65535;     //转换成电压
          LCD_ShowxNum(122,20,result,5,16,0x80);
                    t=t1;
                  LCD_ShowxNum(122,60,t,2,16,0x80);
          result=(t1-t)*1000;
                  LCD_ShowxNum(146,60,result,3,16,0x80);
          //delay_ms(5);
                  //通道1
                  result=lvbo(0xe3,0xd2);
                  t1=4.096*2*result/65535;     //转换成电压
          t=t1;
                  LCD_ShowxNum(122,80,t,2,16,0x80);
          result=(t1-t)*1000;
                  LCD_ShowxNum(146,80,result,3,16,0x80);
          //delay_ms(5);
                  //通道2
                  result=lvbo(0xe3,0xe2);
                  t1=4.096*2*result/65535;     //转换成电压
          t=t1;
                  LCD_ShowxNum(122,100,t,2,16,0x80);
          result=(t1-t)*1000;
                  LCD_ShowxNum(146,100,result,3,16,0x80);
                  //delay_ms(5);
                  //通道3
                  result=lvbo(0xe3,0xf2);
                  t1=4.096*2*result/65535;     //转换成电压
          t=t1;
                  LCD_ShowxNum(122,120,t,2,16,0x80);
          result=(t1-t)*1000;
                  LCD_ShowxNum(146,120,result,3,16,0x80);
          //delay_ms(100);
        }
}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ADS1115(stm32f10采集).zip (4.13 MB, 下载次数: 515)

网友A(2017-07-28):
为什么检测5V电压显示3.999V,检测3.3V显示3.2V检测地是7.999V

网友B(2018-01-29):
优秀优秀!学习一下!

网友C(2018-03-15):
谢谢分享, 参考参考

网友D:
老铁,你那个AD和stm32的链接引脚是怎么连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谢谢楼主

大佬们,j3和j2对应stm32什么接口

网友F:
具体怎么用单片机操作呢?需要练哪几个接口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是啊,我下载代码  连接电路图然后也是这种结果

网友H(2018-05-02):
谢谢!大佬大佬!!!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这样的,你解决了吗,

网友J(2018-07-21):
有波形没数值,下载来看看

网友K(2018-12-10):
ADS1115的I2C高速模式怎么开启啊

网友L(2019-07-09):
感谢楼主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M(2020-07-28):
首先感谢大佬的分享
拿来代码调试之后发现是ADS1115的Config Register没有配置正确导致的读数不准确,下面是一些经验
1.大佬提供的手册不是1115的 所以在DR寄存器配置那里卡住了 ADS1115的最高速模式是860sps 寄存器的值应该是111 这里需要注意
我使用的是A0通道 +-6.144V量程 连续转换模式 860sps 因此代码中的HCMD1应该是0x40
然后我没有使用比较校验 因此LCMD1值为0xE3
这两个值改过来应该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这个寄存器的配置卡住我了
再次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M:
然后接线的话电源 地线 SDA 和SCL就不说了
如果I2C总线上只有一个外设的话ADDR就接地
我没有使用阈值判定 因此ALRT就悬空了 接地也可
A0就接要读的信号就行了 但是要注意输入范围()

网友N(2024-07-12):
LCD有没有接线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