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TLC2543 12位串行A/D转换器

楼主:
先介绍下TLC2543芯片的一些基本资料。(1)12位分辨率,10us转换时间 (2)11路模拟输入通道,3路内置自测模式 (3)固有取样和保持功能,线性误差最大为1LSB(4)片上系统时钟,转换结束(EOC)输出(5)单级或双极输出操作 (6)可设计的输出数据最高位或最低位在前,可设计的电源中断,可设计输出数据长度。TLC2543的引脚如下图所示

其中(1)AIN0~AIN10:11路模拟输入引脚(2)CS:片选引脚(3)DATA INPUT:串行数据输入引脚(4)DATA OUT:串行输出引脚(5)EOC:为转换结束引脚(6)I/O CLOCK:时钟引脚(7)REF+:基准电压正引脚,通常为VCC(8)REF-:基准电压负引脚,通常为GND (9)VCC:正电源引脚(10)GND:地信号引脚。

TLC2543芯片的一些基本资料。(1)12位分辨率,10us转换时间 (2)11路模拟输入通道,3路内置自测模式 (3)固有取样和保持功能,线性误差最大为1LSB(4)片上系统时钟,转换结束(EOC)输出(5)单级或双极输出操作 (6)可设计的输出数据最高位或最低位在前,可设计的电源中断,可设计输出数据长度。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1^0;
sbit clk=P1^3;
sbit sdi=P1^4;
sbit sdo=P1^5;
sbit bit7=B^7;
sbit freq_out=P3^7;
bit cy;
uint adval,volt,froq;
uchar temp;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j;
while(ms--)
    {
for(j=0;j<120;j++);
}
}
void delay()
{
uint i=5;
while(i--);
}
void readADC(int ch)
{
uchar i;
clk=0;
cs=1;
delay();
cs=0;//CS=0开始转换
B=ch;
for(i=8;i>0;i--)
      {
   cy=sdo;
   sdi=bit7;
   clk=1;
   B=B<<1;
   clk=0;
   temp=temp<<1;
   if(cy==1)
     temp++;
   }
    adval=temp;
adval=adval<<4;
for(i=4;i>0;i--)
    {
    cy=sdo;
    temp=temp<<1;
    if(cy==1)
      temp++;
   clk=1;
   clk=0;
    }
   cs=1;//十二位读数完毕,结束转换。
   adval +=temp;
   volt=adval;
   froq=adval;
   }
void resultvolt()
   {
   volt=volt*5000.0/4334;//转换成电压显示
   }
void resultfroq()
   {
    froq=1000000.0/froq*2/2.0;//转换频率数值
   }
void displayvolt(uint dat)
   {
   P2=0x10;
   P0=tab[dat/1000]&0x7f;
   delayms(1);
   P0=0xff;
   P2=0x20;
   P0=tab[dat%1000/100];
   delayms(1);
   P0=0xff;
   P2=0x40;
   P0=tab[dat%100/10];
   delayms(1);
   P0=0xff;
   P2=0x80;
   P0=tab[dat%10];
   delayms(1);
   P0=0xff;
   }
void displayfroq(uint dat)
   {
   P2=0x01;
   P0=tab[dat/1000]&0x7f;
   delayms(1);
   P0=0xff;
   P2=0x02;
   P0=tab[dat%1000/100];
   delayms(1);
   P0=0xff;
   P2=0x04;
   P0=tab[dat%100/10];
   delayms(1);
   P0=0xff;
   P2=0x08;
   P0=tab[dat%10];
   delayms(1);
   P0=0xff;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froq/256;
   TL0=-froq%256;
   }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01;
   ET0=1;
   TR0=1;
   EA=1;
   }
void main()
{
   t0_init();
   P2=0xff;
   P0=0xff;
   while(1)
   {
   readADC(0);
   delayms(1);
   resultvolt();
   resultfroq() ;
  displayfroq(froq);
   displayvolt(volt);
   }
}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TLC2543 中文使用手册.doc (109 KB, 下载次数: 27) TLC2543AD转换源代码.rar (14.86 KB, 下载次数: 27)

网友A(2018-04-09):
你好 sbit bit7=B^7;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B(2019-05-14):
引用 网友A:
你好 sbit bit7=B^7;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也不知道是吧,我也弄不懂,应该是他自己定义的吧,不过我试了,精度偏差0.4V,你下载了电路图么,我想要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