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 ADC0808为A/D转换芯片 微型电压表

楼主(2016-06-07):
仿真图:

以89C51单片机为基础,ADC0808为A/D转换芯片,  量程为0.00-5.00V,适合测试蓄电池和干电池。

原代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volt;

sbit CLK=P3^3;
sbit START=P3^0;
sbit EOC=P3^1;
sbit OE=P3^2;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250;y>0;y--);
}
void ADC()
{
        START=0;
        START=1;
        START=0;
        while(EOC==0);
        OE=1;
        volt=P1;
        OE=0;
        volt=volt*196;
}
void display()
{
        P0=0XFF;
        P2=0x01;
        P0=led[volt/10000]&0x7F;
        delay(2);
        P0=0XFF;
        P2=0x02;
        P0=led[(volt/1000)%10];
        delay(2);
        P0=0XFF;
        P2=0x04;
        P0=led[(volt/100)%10];
        delay(2);
        P0=0XFF;
        P2=0x08;
        P0=led[(volt/10)%10];
        delay(2);
}
void main()
{
        EA=1;
        TMOD=0x02;
        TH0=0XF6;
        TL0=0XF6;
        ET0=1;
        TR0=1;
        while(1)
        {
                ADC();
                display();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CLK=~CLK;
}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网友A:
这样做电压表很浪费,练习做单片机还可以。

网友B:
多谢无私奉献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电压表很浪费,练习做单片机还可以。

如果要扩大量程到100 V  怎么修改

网友A:
由于IC的输入对电压有限制,所以:
1、可以加电阻分压.
2、要有办法通知到CPU,以区分是否输入被分压了,CPU在显示时,就可以决定:是否按比例扩大显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