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与串口中断不能一起吗?

楼主(2016-06-07):
这个源码烧入单片机后好像不行,单片机没串口数据的时候就是开机的时候是正常的,一有数据了定时器0就挂了,就不会动了,求大神看看什么问题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print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bit  RXAAOK;        //接收到[开头标志
bit  RXFRMOK;       //接收一帧完整数据标
bit  tflag;

sbit S1=P0^0;
sbit S2=P0^2;
sbit S3=P0^3;
sbit S4=P0^1;
sbit FM=P0^4;
sbit DS=P0^5;

sbit keypad1=P1^0;
sbit keypad2=P1^1;
sbit keypad3=P1^2;
sbit keypad4=P1^3;

/*下面是数码管位选*/
sbit one=P1^4;
sbit two=P1^5;
sbit three=P1^6;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
                                        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
uint temp;
uchar ketnum,t,RXBUF[10],RX_P;

void main()
{
                IP = 0x10;                //即设置串口中断为最高优先级

            TMOD=0x21;      //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2,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16位
                TH1=0xfd;                //定时器1的初值,决定波特率9600
                TL1=0xfd;

                TH0=0X4C;       //高八位的初值 50MS一次
                TL0=0X00;       //第八位的初值

                PCON=0x00;      //波特率倍增0x00不加倍         0x80加倍
                SCON=0x50;                //设置工作方式1 开启接受允许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0发出中断

                TR1=1;                        //计数器1开始运行
                TR0=1;                           //计数器0开始运行
                while(1)
                {
                  if(RXFRMOK)
                  {
                          switch(RXBUF[0])
                        {
                                case 'A' : S1=~S1;
                        }
                  }
                }

}

void UARTO_ISR() interrupt 4  //接收中断,不同处理器可能是不同的函数声明
{
   uchar i;         //用处提取接收缓冲器的字符
   if(RI)
   {
           i=SBUF;      //提取字符
    RI=0;

          if(RXFRMOK==0)   //判断是否接收到起始字符[
          {
                  if(RXAAOK)    //如果接收到[,继续接收后面的字符
                  {
                        RXBUF[RX_P]=i;         //字符存入数组
                    if((RX_P>3)&&(RXBUF[RX_P-3]==0x7C)&&(RXBUF[RX_P-2]==0x7D)&&(RXBUF[RX_P-1]==0x7E)&&(RXBUF[RX_P]==0x5D) )
                    {
                                RXFRMOK=1;             //如果接收完成,置位RXFRMOK;
                              RXAAOK=0;              //清零开始标志位RXAAOK
                    }
                        RX_P++;                //接收计数器加一
              }
            if(!RXAAOK&&(i==0x5B)) //字符[,协议格式:[数据|}~]
            {
                          RXAAOK=1;
                       RX_P=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t++;
        S1=~S1;                        //PC串口发送数据过来后S1就不会翻转了
}

网友A(2016-12-23):
标志位放在最后清零试试

网友B(2017-02-2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解决了告诉我啊啊。

网友C:
同求这个问题

网友D(2017-12-03):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