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人数码管从1开始一直运行到999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楼主(2016-06-07):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bai,shi,ge, num,num1,num2,num3;
sbit dula=P2^6;
sbit beep=P2^3;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1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ms(uchar max)    //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max;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0time()    //中断函数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
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   //显示函数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if(num1==20);
     {
  num1=0;
  num3++;
  if(num3==999)
   {

  num3=0;
     bai=num3/100;
        shi=num3%100/10;
        ge=num3%10;
   }

  }
    display(bai,shi,ge);
}
}

按照1秒数数数到999,数码管亮都是一直都是000哎

网友A:
    中断函数不是你那样的格式,定时器time0的中断可以是这样: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网友B:
对的,中断函数,interrput 1是必须要的,不然启用不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中断函数,interrput 1是必须要的,不然启用不了中断

谢谢,我漏掉后面了,

楼主:
非常谢谢我马上试试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bai,shi,ge, num,num1,num2,num3;
sbit dula=P2^6;
sbit beep=P2^3;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1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ms(uchar max)    //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max;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0_time( )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

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   //显示函数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if(num1==20);
      {
   num1=0;
   num3++;
   if(num3==999)
    {

   num3=0;
      bai=num3/100;
         shi=num3%100/10;
         ge=num3%10;
    }

   }
     display(bai,shi,ge);
}
}

更正后还是无法显示器

网友C:
     bai=num3/100;
         shi=num3%100/10;
         ge=num3%10;
这个放到循环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i=num3/100;
         shi=num3%100/10;
         ge=num3%10;

一样的效果 还是不动 全部是0

网友D(2017-05-06):
  num3=0;
      bai=num3/100;
         shi=num3%100/10;
         ge=num3%10;
这块有问题吧

网友E:
//这样就可以了,仿真通过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bai,shi,ge, num,num1,num2,num3;
sbit dula=P2^6;
sbit beep=P2^3;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1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ms(uchar max)    //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max;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0_time( )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num3++;
           if(num3==999)
            {
                           num3=0;
            }

             }

         bai=num3/100;
         shi=num3%100/10;
         ge=num3%10;
}

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   //显示函数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delayms(5);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delayms(5);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delayms(5);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display(bai,shi,ge);
        }
}

网友E:
//这样就可以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bai,shi,ge, num,num1,num2,num3;
sbit dula=P2^6;
sbit beep=P2^3;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1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ms(uchar max)    //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max;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0_time( )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num3++;
           if(num3==999)
            {
                           num3=0;
            }

             }

         bai=num3/100;
         shi=num3%100/10;
         ge=num3%10;
}

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   //显示函数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delayms(5);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delayms(5);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delayms(5);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display(bai,shi,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