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小的单片机复位电路图不懂

楼主(2016-06-07):
有个小小的电路图不懂

网友A:
这是一个高电平复位电路,在上电瞬间,因为电容的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一上电为高电平,经过电容积分之后,进入稳态时输出为低电平。一般的应用是低电平复位,系统进入稳态之后,为高电平。请确认你的应用是否确实如此。

网友A:
仔细分析后发现,该电路存在问题。一般的RC上电复位电路,电容的值在10uF左右,电阻在4.7K-10k,这样RC开根号后的时间,能够保证复位时间要求。此电路的值请再确认。
刚才回复的意见,审核没有通过,请审核人员再看看,这是一个资深工程师的观点,请再核实一下。

网友B:
当通电瞬间,电容处于导通状态,在RESET处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随着电容充满电。电容处于截止状态RESET通过电阻接地。RESET处为低电位

楼主:
这样接有什么用

网友C:
回帖奖励 +5

给电路清零复位

网友D:
回帖奖励 +5

还差一个开关吧

网友E:
回帖奖励 +5

VCC上电自动复位

网友E:
回帖奖励 +5

C1 R1 参数决定了 单片机复位的时间要求

网友F:
RESET是复位端
当电源接通的一瞬间电容充电导通
电路复位
之后电容饱和就正常工作

网友F:
电源刚接通复位

网友G:
简单的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H:
目的:在上电时,在RESET处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其它时间为低电平。
理论:电容上的电压不能跃变。
原理:上电前,电容上无电,VC(电容上的电压差)=0,电阻上无电,RESET处电平=0;
         上电瞬间Vcc=高电平,VC=0,RESET处电平=Vcc-VC=Vcc-0=Vcc
         上电后,由于电容不通直流电,电阻上无电流,即无压降,RESET通过电阻下地=0.
利于电容通交不通直,在上电的瞬间(看作交流),在RESET处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

网友I:
复位用的脉冲。

网友J:
上电复位电路,电容似乎有点小。

网友K:
处理器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J:
RC微分电路,上电瞬间,产生一个微分尖脉冲,该脉冲宽度若大于2个机器周期,51单片机复位。

网友J:
以上是标准正解。

网友L:
单片机复位用的,不用太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高电平复位电路,在上电瞬间,因为电容的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一上电为高电平,经过电容积分之后, ...

“一般的应用是低电平复位”,80C51是高电平复位,怎么是低电平复位?这位资深工程师是否搞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仔细分析后发现,该电路存在问题。一般的RC上电复位电路,电容的值在10uF左右,电阻在4.7K-10k,这样RC开根 ...

电容是有点小,一般用uF级电容。但这位资深工程师又搞错了,RC乘积的量纲是时间,R取欧姆、C取法拉,积的单位就是秒。怎么会去开根号?开根号后是什么单位?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高电平复位电路,在上电瞬间,因为电容的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一上电为高电平,经过电容积分之后, ...

“一上电为高电平,经过电容积分之后,进入稳态时输出为低电平”。一般不讲“电容积分”,只讲电容充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高电平复位电路,在上电瞬间,因为电容的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一上电为高电平,经过电容积分之后, ...

请看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仔细分析后发现,该电路存在问题。一般的RC上电复位电路,电容的值在10uF左右,电阻在4.7K-10k,这样RC开根 ...

请看回复

网友M:
高电平复位电路,复位时长决定RC参数

网友M:
按图参数只能说提供一尖脉冲

网友N:
单片机复位。

网友O:
这是单片机复位用的,但是电容一般用的10微法的电解,这个瓷片太小了,电阻一般用10K

网友P:
实现片子上电复位

网友Q:
简单的复位电路吧

网友R:
一个简单的复位电路 上电复位

网友S:
复位电路,百度就知道了。

网友T:
一个复位电路

网友U:
平时拉低RESET   上电时给RESET一个高电平脉冲 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V:
这是一个复位电路

网友W:
电源滤波

网友X:
复位电路

网友Y:
上电复位

网友Z:
VCC上电自动复位

网友AA:
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AB:
上电自动复位电路

网友AC:
上电复位电路,按下reset就进行复位

网友AC:
网上解释很详细的,可以去查查看

网友AD:
51单片机中89C51芯片的复位电路但是好像还差一个按键开关

网友AE:
一个复位电路,上电得到一个高电平。

网友AF:
这是上电复位电路,上电时给电容充电,reset高电平,电容充电结束后低电平完成复位

网友AG:
C1 R1 参数决定了 单片机复位的时间要求

网友AH:
直流电在一接通会有电流,但是当电容充满后电荷不在变化,电流通不过去了保持平衡了

网友AI(2017-01-08):
说真的,这是个什么电路我真的不明白,如果是复位电路的话,是不是缺少一个开关?而且电阻的阻值跟电容的容值是不是也有问题?请大神指教。

网友AJ:
51单片机的上电自动复位电路

网友AK:
51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吧,给复位信号用的

网友AL:
上电时产生一个负脉冲,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AM:
上电复位电路,需要维持两个机器周期,0.55rc

网友AN:
上电瞬间给出高电平复位信号。

网友AO:
这是一个简单的复位电路

网友AP:
给CPU上电复位的  电源接通瞬间电容充电导通 电路复位

网友AQ:
上电复位,
开始时RESET为VCC电压,之后电容充电到VCC电压,RESET电压变为0V。

网友AR:
VCC上电自动复位,一个很简单的复位电路。

网友AS:
这是51最小系统的复位电路吧,不懂直接看看手册,哪里解释得很详细了

网友AT:
单片机的上电复位电路,单片机复位脚高有效,当上电的瞬间,电容充电相当于短路,reset为高电平,一小段时间后,c1充满电相当于开路,reset电位通过电阻被下拉,成低电平,单片机正常工作

网友AU:
这是复位电路,是程序重新开始

网友AV:
记住电容的 通交流,隔直流。

网友AW:
 给电路清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