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用isis画出这个原理图??

楼主:
或者用纸大概画一下,按照原件和原件的位置~~~谢谢了~~

网友A(2016-06-08):
能解答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大神”,灰蒙蒙的一片糊,一眼就能看透!

网友B:
猜一下:
1、三个LED的ABCDEFG段并联后,经7个电阻入P0口(无需上接,低电平驱动灯亮)。
2、P2口驱动三个NPN三极管(各控制一个LED),e分接LED阳极(LED共阳),b经电阻接P2口,c接5V电源。
3、标准的RC+按钮的复位电路。
4、晶振一枚,未用去毛次电容。
5、引出一个开关按钮,接于PX口与地之间,PX口由一个电阻上拉。

网友C:
怎么上传图片呢?

网友D:
看这架势如果没猜错这是一个基于 DS18B20 单片机带复位键的 3 位共阳温度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上传图片呢?

选择高级模式~在右方就有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猜一下:
1、三个LED的ABCDEFG段并联后,经7个电阻入P0口(无需上接,低电平驱动灯亮)。
2、P2口驱动三 ...

恩恩,谢谢啦~~图我昨天看了好久终于画出来了

网友F:
这不就是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驱动一个三位数码管呢。。。简单得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猜一下:
1、三个LED的ABCDEFG段并联后,经7个电阻入P0口(无需上接,低电平驱动灯亮)。
2、P2口驱动三 ...

正解啊

网友H:
干嘛用的

网友I(2016-10-04):
这个图简单,就是温度显示

网友J(2017-07-17):
很简单啊,就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时钟电路,复位电路)你百度一下都有的,然后P0口每个都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就完成这一部分了,再把三个数码管的三个COM接放大(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