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HZ的晶振,使用定时器数码管按1秒变化1次,可是速度相当于微秒,变化太快了,可...

楼主(2016-06-08):
12MHZ的晶振,使用定时器数码管按1秒变化1次,可是速度相当于微秒,变化太快了,一共从1到999. 但是基本上是0.01S的速度在跑。希望大神帮忙看看程序。定时器函数应该是没有错 50毫秒一个周期。20次相当于1秒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bai,shi,ge, num,num1,num2,num3;
sbit dula=P2^6;
sbit beep=P2^3;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ms(uchar max)    //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max;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1++;  //
  if(num1==20);//代表1秒时间到。
      {
   num1=0;  //1秒后定时器清零
   num3++;
   if(num3==999) //送给数码管显示到999后清零
    {
num3=0;

    }
}

}

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   //显示函数
{
bai=num3/100;   //把百位、十位、个位分别 分离送给数码管
shi=num3%100/10;
ge=num3%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display(bai,shi,ge);
   if(num3==10)
beep=~beep;
}
}

网友A:
把“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改成“void display()”(不带参数),调用语句作相应的改动。

或者把“bai=num3/100;   //把百位、十位、个位分别 分离送给数码管
          shi=num3%100/10;
          ge=num3%10;

  三句放到定时器中断的的最后的位置。

网友B:
很好,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改成“void display()”(不带参数),调用语句作相应的改 ...

我试试看,带参数和不带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改成“void display()”(不带参数),调用语句作相应的改 ...

结局还是一样

网友C:
你用的是STC 16.。系列的吧??那个比89C52跑的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STC 16.。系列的吧??那个比89C52跑的快多了。

用的是STC89c52

网友A:
不可能吧?我已经试过了呢?又可能是其它硬件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