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器的51单片机程序和电路图,完善好的、LCD1602显示屏

楼主:
这个是计算器的程序,完善好的、、LCD1602显示屏、、、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下面是计算器的仿真电路图:

计算器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2;
sbit rw=P2^1;
sbit e=P2^0;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process(void);
void keyscan();

/*按键功能*/
uchar code table1[]=
{
1,2,3,0x2b-0x30,                       // 1,   2,   3,    +
4,5,6,0x2d-0x30,                                   // 4,   5,   6,    -
7,8,9,0x2a-0x30,                                   // 7,   8,   9,    x
0,0x3d-0x30,0x01-0x30,0x2f-0x30           // 0,   =,   清零, /
};

uchar k=0,flag=0,num,fuhao[6],i,temp1=0,flag1=0;

long a,b,c,d;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按键处理***********/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
             while(temp!=0xf0)                 // 松手检测
                { temp=P3;
                  temp=temp&0xf0;
                         }
           }
       if(num==0||num==1||num==2)
       {

            if(flag==0)
               a=a*10+table1[num]; //如果没有按符号键,符号前的数值为a
            else if(flag==1)
               b=b*10+table1[num];  //如果按了符号键,符号后的数值为b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
        else if(num==3)
                {
             flag++;
                         flag1=1;
                         temp1++;
                   fuhao[temp1-1]=1;

            }

      i=table1[num];    //显示按下的键
      write_dat(0x30+i);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if(num==4||num==5||num==6)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if(flag==0)
                a=a*10+table1[num];
             else if(flag==1)
                b=b*10+table1[num];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
         else if(num==7)
             {
             flag++;
                         temp1++;
                         flag1=1;
                         fuhao[temp1-1]=2;

             }
         i=table1[num];
         write_dat(0x30+i);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if(num==8||num==9||num==10)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if(flag==0)
                  a=a*10+table1[num];
               else if(flag==1)
                  b=b*10+table1[num];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
           else if(num==11)
           {
                flag++;
                    temp1++;
                                flag1=1;
                                fuhao[temp1-1]=3;

                }
           i=table1[num];
           write_dat(0x30+i);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    // 0键
                break;
              case 0xd7:num=13;     // '='
                    break;
              case 0xb7:num=14;         //清零键
                    break;
              case 0x77:num=15;                //除号键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switch(num)
          {
             case 12: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if(flag==0)
                   a=a*10;
                 else if(flag==1)
                   b=b*10;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write_dat(0x30);
                           }
                   break;
             case 13:
                  {
                  k=1;
                                  if(temp1>=2)
                                     fuhao[0]=fuhao[temp1-1];
                 if(fuhao[0]==1)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a+b;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if(fuhao[0]==2)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if(a>=b)
                                {
                          c=a-b;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
                    else if(a<b)
                                {
                           c=b-a;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write_dat(0x2d);
                                }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if(fuhao[0]==3)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a*b;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if(fuhao[0]==4)
                         {
                     i=0;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long)(((float)a/b)*1000000);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i++;

                           if(i==6)
                                            write_dat(0x2e);
                                }
                        if(a/b<=0)
                     write_dat(0x30);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
              break;

                    case 14:
                { write_com(0x01);
                 a=0;b=0;flag=0;temp1=0;flag1=0;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
                 break;

             case 15:
                  {
                    flag++;
                        temp1++;
                                        flag1=1;
                                    fuhao[temp1-1]=4;
                                         write_dat(0x30+table1[num]);
                   }
                   break;
          }
       }
}
/*******led1602显示*******/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e=1;
   delay(5);
   e=0;
}

void process(void)
{

         if(fuhao[temp1-2]==1)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加法运算
                 {
                   c=a+b;
                   b=0;
                  }                                            //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减法运算
         if(fuhao[temp1-2]==2)
                  {
                    c=a-b;
                        b=0;
                 }
          if(fuhao[temp1-2]==3)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乘法运算
                  {
                    c=a*b;
                        b=0;
                  }
          if(fuhao[temp1-2]==4)      //如果符号键是/ 执行除法运算
                  {
                    c=(long)((float)a/b);
            b=0;
           }
}

/*液晶的初始化*/
void init()  //初始化
{
   delay(15);
   write_com(0x38);
   delay(6);
   write_com(0x38);
   delay(6);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开显示,关光标
   write_com(0x06);  //光标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2016-06-08):
第一次,有些不会,多多包涵、、回复中有仿真图、、、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谢谢

不客气

网友C(2016-12-20):
楼主,为啥KEIL显示目标木有生成

网友D(2017-02-26):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啥KEIL显示目标木有生成

将程序随意找个符号什么的删去再添上再执行程序生成hex文件就行了

网友E(2018-04-09):
引用 网友D:
将程序随意找个符号什么的删去再添上再执行程序生成hex文件就行了

还是生成不了怎么办

网友F:
楼主威武霸气谢谢

网友G(2018-05-09):
楼主有没有元器件清单

网友G:
程序确定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