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9C52 中有没有一个叫1.2V的什么电压

楼主(2016-06-09):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一个三坐标测头,用的是电容传感器,前面的测头和测量电路都已经做好了,现在要将输出信号(是一个直流电压信号)输入单片机中,用单片机的液晶屏输出数字信号0和1,实验中并没有用ad转换,而是将测量电路输出的电压信号直接接在P1口上,因为据说P1口有一个判定高低电平的电压限定为1.2V,大于1.2V会自动判别为高电平,再由液晶屏输出。这个实验我也做过了,基本符合,现在我不明白的是这个1.2V的界限是什么,我查资料89C52有几个高低电平并不是1.2V啊,也没看到有哪个电压是1.2V,我现在要写论文所以想赶快弄明白这个问题,希望大神们能尽快解答我,论文十二号就要交了。我用的是51单片机的学习实验板。这是图片:拜托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uint x)
{

网友A:
没有,
需要做一个.并从IO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需要做一个.并从IO输入.

可是我的实验结果做出来确实是1.2V,这个板子应该是已经做好了,我是从P1口输入的,然后通过这个程序直接在LCD上显示0和1 ,  我现在不明白这个1.2V是从哪里来的,我在网上查单片机区分高低电平的电压是2。4V好像,根本没有这个1.2啊    因为我要写论文而且要答辩,所以得知道这个1.2V是哪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实验结果做出来确实是1.2V,这个板子应该是已经做好了,我是从P1口输入的,然后通过这个程序直 ...

希望您能帮帮我、

网友B:
芯片手册上给出的低电平区域和高电平区域以外的,就是高低电平中间的一段区域是不可靠区域,就是说也可能被当作低电平也有可能作为高电平。芯片间的散离性也较大,所以一般要避开这个区间。

网友C:
你看看你的硬件电路部分吧。。。如果不是pwm的话, io输出的应该都是只有高低电平,51的一般来说是5V 0V,没有中间值的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输出数字量,0和1。只有这两种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你的硬件电路部分吧。。。如果不是pwm的话, io输出的应该都是只有高低电平,51的一般来说是5V 0V, ...

和你说不通。

网友C:
。。。人家量的1.2V,如果是你所说的所谓的不可靠区域,那不可能每次都是1.2V吧。。。和你说不通。。。

网友C:
认真看了下,人家说的输入。。。我说的输出。。。
输入就简单了,那是阈值,就是这个电压以上是高,这个电压一下是低,刚好这个电压的话可能是高也可能是低,所以做电路的时候,输入值一定要避开这个区域。。。

网友D:
输入就简单了,那是阈值,就是这个电压以上是高,这个电压一下是低,刚好这个电压的话可能是高也可能是低,所以做电路的时候,输入值一定要避开这个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