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系统问题

楼主(2016-06-09):
个人理解单片机,(不管是IC还是DSP等都算是单片机的一种),有些芯片上已经在ROM里植入了固定的操作系统,(如个人电脑的BIOS芯片是整个电脑的启动核心,如果BIOS芯片上的程序被刷掉,电脑就启动不起来,所以认为是硬件的调度中心),有些芯片需要通过汇编编写部分程序,达到引导至操作系统或者,达到支持简单程序调度及运行。现在问题来了,有人有启动芯片时编写的操作系统么?求学习,交流。

网友A:
你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

单片机是集成了CPU、RAM、ROM、IO和其他的一些功能单元为一体的集成电路芯片。因这些部分都集中在一块芯片上,所以称单片机。这有别于到电脑的各自独立的芯片。

网友B:
单片机里有引导程序,可以引导烧写用户程序。

网友C:
单片机可用、也可不用操作系统(OS),但OS只是一个平台,你还要基于平台写程序实现你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

单片机是集成了CPU、RAM、ROM、IO和其他的一些功能单元为一体的集成电路芯片。 ...

哪加电后的运行数据情况,还有操作系统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特制的操作系统??还是从LINUX等开源可修改的内核上削减订制过来的??

网友C:
单片机通常不用OS,但也可以用OS,一旦用OS,肯定会给出各种功能的函数,开发者调用这些即可。用不用OS,是在开发环境中选择的。
       51系列中的RTX就是一种实时OS,还有UCOS-II之类都是专用的,对linux的OS进行精简,可以用到嵌入式芯片上,移植到单片机上不行,主要是体系结构不一样。

网友D:
单片机是集成了CPU、RAM、ROM、IO和其他的一些功能单元为一体的集成电路芯片。因这些部分都集中在一块芯片上,所以称单片机。这有别于到电脑的各自独立的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加电后的运行数据情况,还有操作系统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特制的操作系统??还是从LINUX等开源可修 ...

你可以去看看startup.a51这个文件~编译器编译的时候会自动把启动的时候的各个参数搞定,系统启动的时候肯定是需要初始化一些指针什么的,但是这些我们都不需要管,我们只需要理解一点,程序从main的第一行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