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74HC573实现数码管显示实验 我的部分作业内容,总结

楼主(2016-06-10):
题目
平台验证【3】:采用74HC573实现数
码管显示实验
用573锁存器控制输出段码,用单片机PIN引
脚直接进行位选,实现数码管显示
连接方法:P0与J12用8PIN排线连接,J16与P2用
8PIN排线连接,P1.0接到J21中柱
将8个数码管分为两组,同时显示同一个数,该数
从00.00到99.99,每次显示完成后加0.01
0-9的段码: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SE_573_LE

#ifdef USE_573_LE
sbit LE = P1^0;  //定义输出使能控制脚在P1.0上
#endif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9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此表为8个数码管位选控制, 共阴数码管 1-8个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int LedOut[8];           //变量定义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setValue(unsigned int v)
{
    LedOut[0] = Disp_Tab[(v % 10000) / 1000];
    LedOut[1] = Disp_Tab[(v % 1000) /100] | 0x80;
    LedOut[2] = Disp_Tab[(v % 100) / 10];
    LedOut[3] = Disp_Tab[v % 10];

    LedOut[4] = LedOut[0];           //千位
    LedOut[5] = LedOut[1];      //百位带小数点
    LedOut[6] = LedOut[2];        //十位
    LedOut[7] = LedOut[3];      //个位
}

void dispBit(unsigned char i)
{
    P0 = LedOut[i];
#ifdef USE_573_LE
    LE = 1;              //输出使能,锁存器将P0的8位数据全部接收
    LE = 0;              //锁存数据, P0不再影响锁存器的输出
#endif

    P2 = dispbit[i];       //使用查表法进行位选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DelayCNT, i, LedNumVal = 0;       //变量定义

    DelayCNT = 0;
    setValue(LedNumVal);
#ifdef USE_573_LE
    LE = 0;
#else
    P1_0 = 1;
#endif

    while(1)
    {
        if(++DelayCNT >= 20)          //控制数字变化速度
        {
            DelayCNT = 0;              //20个扫描周期清零一次
            ++LedNumVal;              //每隔20个扫描周期加一次
            if(LedNumVal >= 10000)
            {
                LedNumVal = 0;
            }
            setValue(LedNumVal);
        }

        for(i = 0; i < 8; i++)
        {
            dispBit(i);
            delay(6);             //扫描间隔时间太长,数码管会有闪烁感. 注意晶振频率。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实验源代码

网友A(2020-06-30):
为啥没有.sdn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