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定时器做一个小时延时

楼主(2016-06-10):
怎样用定时器做一个小时延时

#include<reg51.h>晶振11.0592STC89C51

sbit RELAY = P1^4;  //定义继电器使用的IO口
sbit K1    = P0^0;  //定义按键使用的IO口

void main()
{
    while(1)//大循环
    {
        if(K1 == 0)    //如果按键按下
        {   a=2000;/这里/时间怎样设定一个小时
            RELAY = 0; //继电器闭合
            while(a--);
            a=2000;这里/时间怎样设定一个小时
            RELAY = 1; //
            while(a--);
        }
        else
        {
            RELAY = 1;
        }
    }
}

网友A:
百度一下

网友B:
#include <reg52.h>
sbit d1=P1^0;
unsigned char c;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3-5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3-5000)%256;
    c++;
   if(c==50*20*3600) // 定时50ms    定时20次是1秒,再乘以3600是一个小时
   {
     d1=!d1;
     c=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d1=P1^0;
unsigned char c;

能不能再加个p1^1循环呢
P1^0循环一个小时关闭一个小时p1^1循环一个小时关闭一个小时P1^0循环一个小时关闭一个小时

网友C:
c语言论坛

网友D:
不错的选择之地

网友E:
定时完干嘛呢?

网友F(2016-10-20):
/*********************************************************************************************
修改:刘海龙
程序名:测试

/*********************************************************************************************/
#include <reg52.h>
sbit relay1=P1^3;
sbit relay2=P1^4;
sbit k=P0^0;
unsigned char cou, TIME_HH,TIME_MM,TIME_SS;
void main()
{
    TMOD=0x01;
    TH0 = 0x3c;                // 重置定时常数
    TL0 = 0xb0;
    EA=1;  ET0=1;
    TR0=0;
    while(1){
                 if(k==0){
                         TR0=1;//如果k按键按下开始计时
                        relay1=0;//继电器1通电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                      // 软计数器加1
    if(cou > 19){                 // 计数值到100(1s)
        cou = 0;               // 软计数器清零
        TIME_SS++;                 // 秒计数器加1(进位10ms*100=1s)

        if(TIME_SS > 59){          // 秒计数值到60

            TIME_SS = 0;           // 秒计数器清零
            TIME_MM++;             // 分计数器加1(进位60s=1m)
            if(TIME_MM > 59){      // 分计数到60
                TIME_MM = 0;       // 分计数器清零
                TIME_HH++;         // 时计数器加1(进位60m=1h)
                                if(TIME_HH = 0)relay1=0;
                                if(TIME_HH = 1)relay1=1;//1小时到关继电器1
                                if(TIME_HH = 2)relay2=0;//又到1小时开继电器2
                                if(TIME_HH = 3)relay2=1;//又到一小时关继电器2
                if(TIME_HH = 4){  // 计数到4h
                    TIME_HH = 0;   // 时计数器清零重新循环
                                        relay1=0;
                                }
            }
        }
    }

    TH0 = 0x3c;                // 重置定时常数
    TL0 = 0xb0;

}
/************************************END*********************************************************/

网友F:
我把源程序压缩了,便于你编辑

网友F:
谢谢你的评分,能帮到你我很开心。

网友G(2017-03-15):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d1=P1^0;
unsigned char c;

楼主,这个d1定义的是按键吗???

网友H(2017-06-21):
unsigned char c;

不要误导了,看你程序定义无符号整型,你的c范围只有0~255

网友I: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d1=P1^0;
unsigned char c;

写的很好,不过忽略了C的范围,在C之前加两个静态变量就更好了

网友J:
这是用来做充电定时器用的吗?

网友K(2019-09-03):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评分,能帮到你我很开心。

大哥,你按键没消抖啊

网友L:
这个程序非常好,条理清晰,如果K有两种状态,第一次按下开关就是按下继电器吸合1小时再释放,第二次按下开关,继电器吸合2小时再释放,循环下去,第三次和第一次一样,第四次和第二次一样,这样的程序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M:
我的帖子里有24小时的倒计时程序可供参考。

网友N:
试着看能不能把时间分块,让总的时间为一小时

网友O(2020-11-14):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                      // 软计数器加1
    if(cou > 19){                 // 计数值到100(1s)
        cou = 0;               // 软计数器清零
        TIME_SS++;                 // 秒计数器加1(进位10ms*100=1s)

        if(TIME_SS > 59){          // 秒计数值到60

            TIME_SS = 0;           // 秒计数器清零
            TIME_MM++;             // 分计数器加1(进位60s=1m)
            if(TIME_MM > 59){      // 分计数到60
                TIME_MM = 0;       // 分计数器清零
                TIME_HH++;         // 时计数器加1(进位60m=1h)
                if(TIME_HH <4) {relay1=!relay1;}//////////直接取反就行了,但在初始化里你要自己设置为0或1
                if(TIME_HH = 4){  // 计数到4h
                    TIME_HH = 0;   // 时计数器清零重新循环
                                        relay1=0;
                                }

            }
        }
    }

    TH0 = 0x3c;                // 重置定时常数
    TL0 = 0xb0;

}

网友P:
可以用STC-ISP软件去生成一个定时器的延时 在中断定义一个变量   当变量值乘以这个延时等于一个小时时候满足条件去执行下一条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