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制作视频教程 程序 动画数组生成软件 元件清单等完整资料

楼主(2016-06-10):
下面是一个很好的光立方的视频教程:

下面是光立方的动画数组生成软件:

光立方的元件清单:
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备注
万能板    1    18*30cm
单片机STC15F2K60S2    1    DIP40    除非你会改程序,否则请勿擅自更换
74hc154    4        宽窄两种封装均可
40P  IC座    1
24P  IC座    4
电解电容47uF    1
104电容    1
拨动开关    1
铜柱(含螺母)    4    M3*100mm
灯珠    540    2*5*7mm雾状    颜色自选
弯排针    1    每组40P
直排针    8    每组40P
白色飞线    2    若干
USB转TTL下载器    1        PL2303系列或CH340系列
母对母杜邦线    3    每组40P
母对公杜邦线    1    每组40P
微动开关    1

光立方程序的主要部分(不包含动画桢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Segs_tab[]={
0xe0,0xe1,0xe2,0xe3,0xe4,0xe5,0xe6,0xe7,0xe8,0xe9,0xea,0xeb,0xec,0xed,0xee,0xef,
0xd0,0xd1,0xd2,0xd3,0xd4,0xd5,0xd6,0xd7,0xd8,0xd9,0xda,0xdb,0xdc,0xdd,0xde,0xdf,
0xb0,0xb1,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0xb9,0xba,0xbb,0xbc,0xbd,0xbe,0xbf,
0x70,0x71,0x72,0x73,0x74,0x75,0x76,0x77,0x78,0x79,0x7a,0x7b,0x7c,0x7d,0x7e,0x7f,
};
unsigned char idata Rec_buf[64]={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sbit Rest=P3^0;
void IO_Interrupt_UART_Init();
unsigned char T1_count=0,Anm1=0,Mode=0,Rec_count=0;
unsigned int End,Anm=0;
void main()
{

        End=sizeof(table);
        IO_Interrupt_UART_Init();
        while(1)
        {
                if(Anm>End)Anm=0;

                Segs=Segs_tab[Anm1];
                switch (Mode)
                {
                        case 0:Out=table[Anm1+Anm];break;
                        case 1:Out=Rec_buf[Anm1];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IO_Interrupt_UART_Init()
{
        P0M1=0x00;
        P0M0=0x00;
        P1M1=0x00;
        P1M0=0xff;

        EA=1;
        EX0=1;
        IT0=1;
        ET0=1;
        ET1=1;
        ES=1;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5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70;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D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Button() interrupt 0
{
        Mode=Mode+1;
        if(Mode==1)
        {
                AUXR |= 0x10;
                ET1=0;
                TR1=0;
                Anm=0;
                Anm1=0;
        }
        if(Mode>1)IAP_CONTR=0x60;
}
void Display_delay() interrupt 1
{
        TR0=0;
          Anm1=Anm1+1;
          if(Anm1>63)Anm1=0;
          Out=0x00;
          Segs=0xff;
        TR0=1;
}
void LED_Display() interrupt 3
{
        TR1=0;
        T1_count++;
                if(T1_count==Anm_speed)
                {
                        T1_count=0;
                        Anm=Anm+64;
                }
        TR1=1;
}
void uart_receive()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ch;
        ES=0;
        if(RI)
        {
                ch=SBUF;
                Rec_buf[Rec_count]=ch;
                Rec_count++;
                if(Rec_count>63)Rec_count=0;
        }
        RI=0;
        ES=1;
}

作品来自chinked-out工作室

所有资料下载: 888光立方资料包 -

网友A(2016-09-28):
TF内存卡 光立方动画生成软件-圣源电子.jar

网友B:
TF内存卡 光立方动画生成软件-

网友C(2016-12-09):
为什么串口会冲突

网友D:
程序的动作设置很方便

网友E(2017-04-08):
挺有用的

网友F(2022-11-22):
天残地缺 原理图不完整

网友G(2023-05-02):
真的可以做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