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有错误 谢谢朋友的回复

楼主(2016-06-10):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32;

sbit RELAY = P1^4;  //定义继电器使用的IO口
sbit K1    = P0^0;  //定义按键使用的IO口

//定时器1重载值:10毫秒@11.0592MHz
#define TL1_ReloadValue 0x00
#define TH1_ReloadValue 0xDC
void Timer1Init(void)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TL1_ReloadValue;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TH1_ReloadValue;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_Handler(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重装定时1:
    TL1 = TL1_ReloadValue;
    TH1 = TH1_ReloadValue;
    TF1=0;//清除定时器1中断标记
    cnt10ms++;//累加1个10ms计数器,供主程序使用
}

void main()
{
    u8 step=0;//状态机
    Timer1Init();//10毫秒@11.0592MHz
    ET1=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cnt10ms=0;//10ms计数器清零
    while(1)//大循环
    {
        //处理按键和继电器状态机:
        switch(step)
        {
            case 0://等待按键启动
            {
                if(K1 == 0)//如果按键按下,则启动一个继电器动作
                {
                    RELAY = 0; //打开继电器
                    cnt10ms=0;//10ms计数器清零
                    step = 1;//下一步:继电器动作,并保持设定的时间
                }
                else
                {
                    RELAY = 1; //关闭继电器
                }
                break;
            }
            case 1://继电器动作,并保持设定的时间
            {
                if(cnt10ms < (3600*100))//还没到1小时
                {
                    RELAY = 0; //打开继电器
                }
                else//超过1小时
                {
                    RELAY = 1; //关闭继电器
                    step = 0;//回到等待按键启动状态
                }
                break;
            }
            default://错误状态,只要硬件不出错,永远不会执行到这里
            {
                step = 0;//回到等待按键启动状态
                break;
            }
        }
    }
}

网友A:
第一没有定义auxr这个寄存器,把你用的单片机的头文件包含一下就可以解决
第二没有定义cnt10ns这个变量,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第三建议你先去看看c语言基础,不学好基础从错误中学习是效率很低的、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要忘了添加头文件,不然会出现无定义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不错似乎没我说的了

网友D:
很低级的错误,最好仔细些。

网友E:
遇到这种错误可以上网搜索其错误代号,这样可以提高写程序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