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传播基本

楼主(2016-06-10):
无线电波传播的几个基本概念
? 阴影效应
有大型建筑物 和其 他物体 的 阻挡而 在传播 接收区域上 形 成半盲区
的 现象 。 电波在传播 途径上遇到障碍物 时, 总 是 力 图绕过 障碍物 , 再
向 前 传播。这种 现象叫做 电波的绕射。 超短 波的绕射能 力较弱 ,在 高
大建筑物后面会 形 成所谓 的“ 阴影区” 。信 号质 量 受到影响 的程度 不仅
和 接收天 线 距建筑物 的 距离 及 建筑物 的 高 度 有关 , 还 和 频率有关 。
例如一个建筑物的高度为10米,在距建筑物200米处接收
的信号质量几乎不受影响,但在距建筑物100米处,接收信号场强
将比无高搂时明显减弱。这时,如果接收的是216~223兆赫的
电视信号,接收信号场强比无高搂时减弱16分贝,当接收670兆
赫的电视信号时,接收信号场强将比无高搂时减弱20分贝。如果建
筑物的高度增加到50米时,则在距建筑物1000米以内,接收信
号的场强都将受到影响,因而有不同程度的减弱。 也 就是 说 , 频率越
高 , 建筑物越高、越近 , 影响越大 。相反, 频率越低 , 建筑物越矮、
越远 , 影响越 小。
因此, 架设天 线 选择 基 站 场 地 时, 必须按上述原则 来考虑 对绕
射传播 可 能 产生 的 各 种 不 利 因 素 , 并努 力 加 以 避免
无线电波传播的几个基本概念
? 远近效应
由于 接收 用户 的 随机 移动性,移动 用户 与 基 站 见 的 距离也 是 随即
的 变化 。 若 各 移动 用户发 射 功 率 一 样 , 那么 到 达 基 站 的信 号 强 弱会有
不 同, 离 基 站近 信 号 强 , 离 基 站远 信 号弱 。
通信 系 统 的 非 线性 则 进 一 步加重了 这种 情况 , 出 现 强 者 更强 、弱
者 更 弱 和 以 强压 弱 的 现象 ,通常 称 这 类 现象 为 远近效应 。
Power
f
Pow
er
f
© 2006CNTTR. All Rights Reserved.
无线电波传播的几个基本概念
? 多 普勒 效应
由于 接收 的移动 用户 高 速 运 动 而引起 传播速 率 的 扩 散 而引起 的,其 扩
散程度 与 用户运 动的速度 成 正比 。
© 2006CNTTR. All Rights Reserved.
电磁波的绕射传播
电波在传播途径上遇到障碍 物 时, 总 是 力图绕过 障碍 物 , 再 向 前 传播。这种现象 叫做 电波的 绕射 。
超短 波的 绕射能力较弱 ,在 高 大 建筑物后 面 会形成所谓 的“ 阴影区” 。 信号 质 量受 到 影响 的 程 度 不仅 和接 收
天 线 距建筑物 的 距离及建筑物 的 高 度有关, 还 和 频率 有关。
例如一个建筑物的高度为10米,在距建筑物200米处接收的信号质量几乎不受影响,但在距建筑
物100米处,接收信号场强将比无高搂时明显减弱。这时,如果接收的是216~223兆赫的电视信
号,接收信号场强比无高搂时减弱16分贝,当接收670兆赫的电视信号时,接收信号场强将比无高搂
时减弱20分贝。如果建筑物的高度增加到50米时,则在距建筑物1000米以内,接收信号的场强都
将受到影响,因而有不同程度的减弱。 也 就是 说 , 频率越高 , 建筑物越高、越 近, 影响越 大。相 反 , 频率
越低 , 建筑物越矮、越远 , 影响越小 。
因此 , 架设天 线 选择基站 场地时, 必须 按上 述原 则 来考虑 对 绕射 传播 可能产生 的 各 种 不利因素 , 并努力
加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