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的逆序输出怎么写?在12864中

楼主(2016-06-10):
今天看到一个程序
他的逆序输出是这样的
while(n>=0)
{
write_com(0x30+table_com[num]);
}
这样的逆序输出可以吗,求大神

网友A:
你给出得程序这里何来的逆序输出。。。你说的逆序是从数组的最后一个开始输出吧??
知道数组大小n,然后从n-1。。。一直到n-n这样,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