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上没有红外解码芯片为什么能实现红外接受功能?

楼主(2016-06-10):
51单片机开发板上没有红外解码芯片,为什么它能跟随便在淘宝买的21键红外遥控器配套使用?实现了红外遥控解码数码管显示实验?

网友A:
只要有接收红外的“接收管”+电子电路,即可,与用不用“红外解码芯片”无关。
1、将红外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由“红外接收管”+电子电路完成。
2、解码:可以由程序完成。
而“红外解码芯片”可以将1、2、合并完成。所以可以不用它。

网友B:
红外编码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一般来说你买的红外遥控器都是同样的标准,所以你同样的解码程序是可以给他解码的。。。遥控器怎么发出脉冲这个是遥控器的事情了,目测是内部晶振。我们要自己实现做一个遥控器的胡啊,肯定是需要晶振提供时钟的。你看不到晶振并不代表它没有晶振额,像stc的一些芯片,就有内部rc震荡电路,就是内部晶振。

网友C:
可以直接用程序完成,比如中断

网友D:
软件编程实现解码和编码的。定时中断

网友E:
51板都有一个红外接收管的,要不你以为芯片自己能接收啊

网友F:
这就是单片机的优势,可以编写相应的程序完成相应的功能。

网友G:
有红外接收管就可以了。

网友H:
将红外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由“红外接收管”+电子电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