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学红外,问问怎样把红外接收头的电平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从而写解码程序。
#

楼主(2016-06-10):
最近刚学红外,问问怎样把红外接收头的电平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从而写解码程序。有什么技巧吗?有办法把电平信号储存下来吗?或者用什么方法测电平时间,再转化为0或1数字信号

网友A:
多看看网上的视频,有详细的解说

网友B:
高低电平 直接用数字口输出就行  程序设定高低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C:
其实直接用接收头就能解决问题的。只需注意软件编程,特别是采样计算问题就好

网友C:
电平信号通过电压比较器把它控制成高低电平,再用读取IO输入数据。这样存储就不存在问题了。需要注意的是:采样速率问题

网友D:
回帖奖励 +5

从哪里看到的“红外接收头的电平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

你知道什么是“电平信号”什么是“数字信号”吗?

如果不清楚,建议你还是从头扎扎实实的学习基础知识。

网友E:
回帖奖励 +5

1838红外接收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