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51上一点的超声波程序在STC12C5a60s2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16-06-10):
知道的解答一下,最好给个程序参考,万分感谢

网友A:
看你的超声波程序,用的定时器。。。

网友B:
60s2运行速度过快,多加点延时

网友C:
这两种单片机执行相同的指令的所需周期不同,STC12C5a60s2的资料上有列表。

如果用汇编的话,可以经计算在相应的有关指令上增加一点延时即可。如果使用c则要通过实验、仿真来调整。

网友D:
STC12C是1T单片机,而普通单片机是12T的

网友E(2017-04-16):
楼主解决没有,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你解决了没有,求教啊

网友F:
和1t还是12他没什么关系吧 1t的如果不特别设定一下 默认是12t模式

STC单片机的功能定义不同系列稍微有出入 要看你具体错在什么地方才知道 比如AD寄存器名 AD的起动设置 和52系列就不一样 EEPROM的触发指令和之前的也不一样

网友G:
你要做从程序移植,熟悉2个型号的资源,才能进行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