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转uart模块怎么制作单片机下载线?

楼主(2016-06-10):
我接的引脚都对啊????
模块上的TXD接单片机的RXD,模块的RXD接TXD.
难道还要接别的吗?

网友A:
你这样接需要给单片机独立供电~你应该用的是stc的单片机吧~你去看看stc的datasheet啊~上面有很详细的文档

网友B:
你这样单片机能插上吗?

网友C:
对上STC单片机的收发脚,地线接好 就行了

网友D:
这样不行。要有连stc单片机的断电开关。试一下stc15系吧。

网友E:
怎么供电呢?

网友D(2016-07-19):
单片机也由下载器引出。加个开关。

网友F(2016-10-19):
1.连接好下载器的5v(或者3v)和地
2.单片机TXD接下载器RXD
3.单片机RXD接下载器TXD
4.如果单片机没有接外部晶振,下载程序时要把下载界面的选择使用内部IRC时钟前打钩
5.点击下载程序按钮之后 拔掉下载模块上的vcc线再插上去就会自动下载

网友F:
顺便说一句如果下载线过长有时也不能下载成功,线最好控制在20厘米之内,把下载界面里的最低波特率和最高波特率都调为24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