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AVR最大的区别的是什么?学了51单片机也必须要学AVR单片机吗?

楼主(2016-06-11):
51单片机和AVR最大的区别的是什么?学了51单片机也必须要学AVR单片机,这样才完整吗?求解答!

网友A:
不知道你认为的“完整”是什么。单片机系列很多,51属于较为简单,也最为普及的一种,因此,初学先从51入门,无论寻找教程、资料或者找人请教讨论都会容易一些。
    不同系列主要区别是芯片架构和体系不一样,比如51与PIC,寄存器不同,指令集也不同,所用的开发环境也不是一家的。

网友B:
51单片机和AVR对IO口控制不同

网友B:
AVR需要自己先设置输入还是输出,然后设置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C:
先去看看avr嘛,主要的不同就是io控制方式不同,还有定时器什么的不同

网友D:
51or avr 最大的区别,内核,学任何一种都得先弄懂。
再有,我本人不成熟的想法,你学单 片机,不要急着学懂多少类别的单片机,那样是没有意义的。建议从外部接口,模数转换芯片,存储芯片等等基本的外部元件及电路的操作学起,弄懂了,才有意义,不管你以后再学什么别的单 片机,上手都快。
就如同你开车去一个什么地方,明确了路线,及沿途路标后,你可以开不同的车去到目的地。

网友E:
百度a,很大几率能找到

网友F:
51单片机的I/O方向不要设置,AVR的I/O口方向要设置;另51单片机的I/O的电流小,不能直接驱动LED和继电器等等其它器件。而AVR的I/O口可以直接驱动LED和继电器等等。

网友G:
多少了解一些也没有坏处

网友H:
#在这里快速回复#都是设置寄存器,还有外设的使用不同,但是操作的方法是一样的,内核架构

网友I(2017-10-30):
建议在51基础上学avr,通过51了解学习底层,会容易些

网友J:
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 AVR需要设置端口方向和方式,51不用,但是AVR的这种设置方式适用于各种高级单片机和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