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疑问

楼主(2016-06-11):
串口调试助手在发送多个字节数据时,字节之间是连续的还是有间隔的?

网友A:
有间隔的,每次发一个字节~你可以忽略间隔,认为他是连续的就可以了,间隔时间很短

网友B:
有间隔呀,所以传输效率低

网友C:
有间隔的吗,只是间隔时间短

网友D:
有间隔的吧

网友E:
有启始位和停止位间隔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启始位和停止位间隔开来。

嗯,这个知道,就想看每帧数据是不是紧挨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间隔的,每次发一个字节~你可以忽略间隔,认为他是连续的就可以了,间隔时间很短

好的,不过我还是想知道大概间隔多少呢

网友E:
有示波器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没有啊……

网友F:
应该是有的。

网友G(2017-04-20):
紧挨着的,如果每组后发“空格,就是间隔“”空格,其 间隔 ,也是字符而已

网友H:
有间隔,每次发送的其实是一个16进制的数,加上空格,如果以16进制发送的话,会自动忽略掉这个空格,以字符串格式发的话,会将空格转为16进制码发出去,接收同理

网友I:
当然是有间隔的,而且间隔的时间是需要设置的如果你设置成了0那么下一个数据会在上一个数据停止位结束后马上再次发送

网友J(2022-03-17):
两个字节之间的发送间隔时间如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