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看这个程序怎么弄

楼主:
矩阵键盘如图接在p1口,共阴数码管在P0口,想要用键盘编写数码管的定时预约程序,在论坛里找了发现有好多不知所云,有哪个大神可以帮忙看看有哪个是符合的,或简单指导下

网友A(2016-06-11):
什么是“定时预约程序”?

网友B:
矩阵键盘问题自己解决,显示问题不难。需要的是键盘中断,根据键扫结果,选择不同功能子程序。

网友B:
共阴数码管在P0口?
段位共用吗?
一定要软硬结合起来

网友C:
一个显示,一个矩阵键盘,几个独立按键,几个继电器,分开来做,每一部分都是很简单的~做程序要模块化设计~你可以先去找数码管的程序,再找矩阵键盘的程序,再找一下计时的程序,看懂了就自己会搞了

网友D:
模块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