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秤锁定屏显问题?

楼主(2016-06-11):
各位师傅好!我用STC12LE5A60S2单片机和HX711编写了一个电子秤程序,我想通过一只按键按一次锁定数码管显示的重量,再按一次解除锁定,进入正常显示。我试了下,断开hx711的DOUT或者PD_SCK或者同时断开均可达到目的,但不知C程序如何编写,试了很多方法均不行,敬请个位师傅给点思路,谢谢!!下面是程序: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指教! #include<reg52.h>#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Lheight;
uint compensate;
uchar discode[4]={0,0,0,0};
extern void LedDisplay(void);
sbit P10= P1^0;   //按键
sbit  hx711_dout=P3^6;
sbit  hx711_sck=P3^7;
extern unsigned char discode[4];
uchar  code Dis_7[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1,2,3,4,5,6,7,8,9
uchar code scan_con[4]= {0xfe,0xfd,0xfb,0xf7 };
unsigned int ReadCount(void);
// 延时 MS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25;j++)
     {;}
        }
}
//延时 500US
void delay50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7l;b>0;b--)
         for(a=2;a>0;a--);
  }
//hx711 us延时
void delay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数码管显示
void LedDisplay(void)
{
     uchar k;
    for(k=0;k<4;k++)
          {
         P0=Dis_7[discode[k]];
         P2=scan_con[k];
         delay500us();
         P2=0xff;
          }
}
// 按钮
void ButtonScan(void)
{
   if(!P10)
    {
      delay(10);
        }
   if(!P10)
    {
          compensate=ReadCount();//
        }
}

//读重量值,并A/D转换,返回 (hx711驱动程序)
unsigned int ReadCount(void)
{
        unsigned long Count;
        uint ADval;
        u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LedDisplay();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delay_hx711_us();
          Count=Count^0x800000;         //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hx711_sck=0;
          ADval=(float)(Count>>8);
          return(ADval);
}
//分解
void discode0(void)
{
        discode[0]=Lheight%10;
        discode[1]=(Lheight%100)/10;
        discode[2]=(Lheight%1000)/100;
        discode[3]=(Lheight%10000)/1000;
}

//读取重量值
void WeighWork(void)
{
     float Tempheight;
     uint a;
     a=ReadCount();
     if(a<=compensate)
            Lheight=0;             //校0
     else Lheight=a-compensate;
     discode0();                 //调用数值分解函数
     Lheight=discode[3]*1000+discode[2]*100+discode[1]*10+discode[0];
      Tempheight=(float)(Lheight/0.822);
     Lheight=(float)(Tempheight);   // 将Tempheight转浮点型
     discode0();                                 //调用数值分解函数
}

void main(void)
{
        P10=1;
        delay(1000);
        compensate=ReadCount()+1;
        while(1)
          {
//                 ReadCount();
                WeighWork();
                LedDisplay();
                ButtonScan();
          }
}

网友A:
在单片机和数码管之间加一个573之类的芯片,利用芯片的锁存端实现硬件方面的锁定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指点!请问:不另加573锁存器行不行?

网友B:
1,做一个标记位K,每按键一次K求反(K=0或1,TURE/FALSE)
2,做两个显示区(比如:四个字节),放秤的采样显示数据.设为XS1和XS2.
3,每次采样值只存放于XS1中.
4,当K=0时,显示XS1的值,即正常显示秤的测量值.
5.当K=1时,将XS1复制至XS2中,并显示XS2的值.

楼主:
非常感谢yzwzfyz高级工程师的指导!有点思路了,我去试试。再次感谢!(问题已解决,再次感谢yzwzfyz高级工程师的指导!)

网友B:
初学者:总是把数据(现场处理过的),拿去直接显示,就是不好的做法,机会性很差.
正确的做法是:把数据(现场处理过的),先送到显示缓冲区(如XS1,XS2...),而后再从显示缓冲区取出数据去显示.
这样显示的机动性就强了,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于你来说.只是修改XS1,或XSn中的数据而矣.
而XS1,或XSn,只是几个字节的内存而矣,随便定义一下即可.
比如,XS1放的是动态数据(随显示内容更改变动),而XS2,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从XS1中复制一下,那么:
当你将XS1送去显示时,显示的内容就是不断变化的(如时间)
当你将XS2送去显示时,显示的内容就是不变的(如永远是"13:57",因为你在13:57将XS1复制到了XS2中,而XS2已后就不变了)
所以你只要选择从哪个缓冲区取数据显示,就会得到不同的显示效果.

楼主(2017-03-29):
谢谢 yzwzfyz总工程师指点!完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