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实现贪吃蛇游戏--硬件图流程图程序都有

楼主(2016-06-11):
本人在点阵屏上实现了贪吃蛇游戏,这篇文档里包括了硬件连接图、流程图、全部的程序和效果图。完全是自己做的,谢谢各位支持。当然还可以继续完善程序功能。

  • 实验效果图

实践项目
LED贪吃蛇游戏

实验内容:
此单片机项目实验的主要功能是在LED点阵屏上实现贪吃蛇游戏。首先在LCD1602液晶屏显示贪吃蛇游戏的注意事项(游戏开始,按键对蛇的控制K2上,K6下,K2+K6右);然后在LED点阵屏上展现出游戏主体,通过两个按键控制蛇的移动;每当蛇吃掉一个食物得分加一,如果蛇撞到自己或者墙游戏结束,点阵屏上将出现“囧”,最后蜂鸣器响起音乐表示祝贺,数码管显示所得分数。

  • 硬件图

二、流程图

三、主要程序

/*************************************************
全局头文件  config.h
**************************************************/

#ifndef _CONFIG_H
#define _CONFIG_H
//--包含你要使用的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定义重要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液晶屏IO口定义--//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定义数码管要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DIG P1
//--定义点阵屏要使用的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定义按键要使用的 IO--//
sbit g2=P3^0;                  //k2
sbit g1=P3^1;                  //k6
//--定义蜂鸣器要使用的 IO--//
sbit Beep =  P3^7 ;
extern               int score; //得分
#endif
/********************************
  LED头文件   led.h
********************************/
#ifndef _LED_H
#define _LED_H
extern              uchar code x[];              //led列选
extern              uchar code y[];              //led行选
extern               uchar code tab13[];          //显示囧
//显示倒计时//
extern               uchar code tab12[];
extern               uchar code tab11[];
extern               uchar code tab10[];
extern               uchar code tab9[];
extern               uchar code tab8[];
extern               uchar code tab0[];           //取模后选
void st_led(void);                     //led初始化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led发送数据
#endif
/********************************
  snake头文件  snake.h
********************************/
#ifndef _SNAKE_H
#define _SNAKE_H

#define MAX_LENGTH 33   //最长蛇长

void createFood();       //创造食物
void snakegame();       //游戏主体(此时游戏开始)
void expandSnake();     //延长蛇身
void moveSnake();      // 移动蛇
void gameOver();       //游戏结束
uchar touchSelf();      //撞到自己
uchar touchWall();                    //撞到墙
int oppositeDirection(int t);             //方向选取
int foodEat();                         // 吃食
void init();                           //蛇的初始化
void draw();                         //显示蛇长
#endif
/********************************
  LCD头文件  lcd.h
********************************/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define LCD1602_4PINS
//—定义重要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函数声明—//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在51单片机12MHZ时钟下的延时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Init();//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_show(void);//液晶屏显示注意事项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
#endif
/********************************
  数码管头文件  tube.h
********************************/
#ifndef __TUBE_H_
#define __TUBE_H_
//—定义全局变量—//
//RAM,ROM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6]={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endif
/********************************
  主函数    main.c
********************************/
//—包含你要使用的头文件—//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nake.h"
#include "led.h"
void main()
{
   TMOD=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65535-10000)/255;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1=(65535-10000)%255;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EA=1;   //总中断打开
   init();   //蛇初始化
   lcd_show();   //液晶屏显示(K2 上,K6 下,K2+K6右)
   st_led();  //点阵屏显示游戏
   while(1)
   {
                 snakegame();  //游戏主体(游戏开始 )
   }
   gameOver();    游戏结束
}
/********************************
  Snake部分函数    snake.c
********************************/
#define  _SNAKE_C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nake.h"
#include "led.h"
#include "tube.h"

int lastx,lasty;
int score=0;       //分数初始化
uint t=0;                                  //方向选量
uint left=0,top=0,right=15,bottom=15,jfood=0;

struct Point
{
              uchar x, y;
};
struct Snake
{
              struct Point nodes[MAX_LENGTH];
              uchar length;
              uchar direction;
} snake;
struct Food
{
              struct Point position;
              uchar exist;
} food;

void init()                       //蛇初始化
{
    snake.nodes[0].x=15;
    snake.nodes[0].y=3;
    snake.nodes[1].x=14;
    snake.nodes[1].y=3;
              snake.length=2;
              snake.direction=2;
    food.exist=0;
}
void snakegame()                    //游戏主体
{
              while(1)
              {
                            if (touchWall() || touchSelf())  //撞墙或自己游戏结束
                                gameOver();
                            if (!food.exist)              //是否有食物
                               createFood();           //创造食物
                               food.exist=1;
                  draw();
                  lastx=snake.nodes[snake.length-1].x;
                               lasty=snake.nodes[snake.length-1].y;
                            if (!oppositeDirection(t))
                            {
                              snake.direction =t;
                            }
         moveSnake();       //移动蛇
                            if (foodEat())         //是否吃食物
                            {
                                          food.exist = 0;
                                          expandSnake();   蛇身扩展
                            }
              }
}
int foodEat()                             //吃食
{
    if(snake.nodes[0].x==food.position.x&&snake.nodes[0].y==food.position.y)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oppositeDirection(int t)                             //方向选量
{
   if(t==0&&snake.direction==2)
   {
    return 1;
   }
   else if(t==2&&snake.direction==0)
          {
                                return 1;
                              }
   else if(t==1&&snake.direction==3)
          {
            return 1;
          }
   else if(t==3&&snake.direction==1)
          {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void moveSnake()                 //移动蛇
{
    int k;
    lastx=snake.nodes[snake.length-1].x;
    lasty=snake.nodes[snake.length-1].y;
    for(k=snake.length-1;k>0;k--)
    {
                            snake.nodes[k].x=snake.nodes[k-1].x;
                            snake.nodes[k].y=snake.nodes[k-1].y;
    }
              if(snake.direction==2)
       {
                               snake.nodes[0].y-=1;
                 }
    else if(snake.direction==0)
       {
                 snake.nodes[0].y+=1;
                 }
    else if(snake.direction==3)
       {
                  snake.nodes[0].x-=1;
                 }
    else if(snake.direction==1)
       {
                  snake.nodes[0].x+=1;
                 }
    else;
}
void T0_1() 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5-10000)/255;
                TL1=(65535-10000)%255;
                if(g1==0&&g2==0)  {t=1;}//left
                if(g1==1&&g2==0)  {t=0;}//up
                if(g1==0&&g2==1)  {t=2;}//down
                if(g1==1&&g2==1)  {t=3;}//right
}
uchar touchSelf()                             //撞自己
{
    uchar i;
    for (i=3;i<snake.length-1;i++)
    {
       if(snake.nodes[0].x==snake.nodes[i].x&&snake.nodes[0].y==snake.nodes[i].y)
       return 1;
    }
    return 0;
}
uchar touchWall()                 //撞墙
{
    uchar x1=snake.nodes[0].x;
    uchar y1=snake.nodes[0].y;
    if(x1right||y1bottom)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gameOver()               //游戏结束
{
   int k,n;
   while(1)
              {
                            for(n = 0; n < 50; n++)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3[2*k +1],~tab13[2*k],tab0[2*k],tab0[2*k + 1]);
                                          }
                            }
              GPIO_DIG = ~DIG_CODE[score];  //数码管积分
              beep_show();                //蜂鸣器响
     }
}
void expandSnake()              //蛇身扩展
{
    snake.nodes[snake.length].x=lastx;
    snake.nodes[snake.length].y=lasty;
    snake.length++;
              score++;
}
void createFood()    //创造食物
{
              int i;
label:
              jfood+=3;
              if(jfood>=500) jfood=0;
              food.position.x=((int)rand()%16);
    food.position.y=((int)rand()%16);
    for(i=0;i<=snake.length-1;i++)
              {
              if(snake.nodes[i].x==food.position.x&&snake.nodes[i].y==food.position.y)
              goto label;
              }
}
void draw()       //显示蛇长
{
       uint j,i,m,n;
                 for(m=0;m<16;m++)
                                 {
           for(i=0;i<snake.length;i++)
              {
                                             for(j=0;j<snake.length;j++)
                         if(m==i||m==j)
                          HC595SendData(  y[2*(snake.nodes[j].x)-2],y[2*(snake.nodes[j].x)-1],
                                          x[2*(snake.nodes[i].y)-2],x[2*(snake.nodes[i].y)-1]);
                                   }
                            for(j=0;j<16;j++)
                               {
                                if(food.position.x==j||food.position.y==j)
                                 HC595SendData(  y[2*(food.position.x)-2],y[2*(food.position.x)-1],
                                       x[2*(food.position.y)-2],x[2*(food.position.y)-1]);
           }
                            for(n=25;n>0;n--)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
                              }
}
/********************************
  LED部分函数    led.c
********************************/
#define  _LED_C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ed.h"
#include "snake.h"
//点阵显示数组
uchar code y[]={       //选列
0xff,0xfe, 0xff,0xfd,0xff,0xfb,0xff,0xf7, 0xff,0xef,0xff,0xdf,0xff,0xbf,0xff,0x7f,
0xfe,0xff, 0xfd,0xff,0xfb,0xff,0xf7,0xff,0xef,0xff,0xdf,0xff,0xbf,0xff,0x7f,0xff
};
uchar code x[]={                    //选行
0x00,0x01, 0x00,0x02,              0x00,0x04,0x00,0x08, 0x00,0x10,0x00,0x20,0x00,0x40, 0x00,0x80,
0x01,0x00, 0x02,0x00,              0x04,0x00 , 0x08,0x00, 0x10,0x00, 0x20,0x00,0x40,0x00, 0x80,0x00,
};
uchar code tab0[] =  //取模后选
{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uchar code tab8[] =
{0,0,0,0,0,0,24,60,36,66,66,66,66,32,66,24,66,32,66,64,66,64,66,66,36,34,24,28,0,0,0,0};
uchar code tab9[] =
{0,0,0,0,0,0,24,60,36,66,66,66,66,66,66,32,66,32,66,16,66,8,66,4,36,66,24,126,0,0,0,0};
uchar code tab10[] =
{0,0,0,0,0,0,24,8,36,14,66,8,66,8,66,8,66,8,66,8,66,8,66,8,36,8,24,62,0,0,0,0};
uchar code tab11[] =
{0,0,0,0,0,0,24,24,36,3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36,36,24,24,0,0,0,0};
uchar code tab12[] =   //显示倒计时
{0,0,0,0,0,0,60,28,34,34,34,65,1,65,1,65,1,65,113,65,33,65,34,65,34,34,28,28,0,0,0,0};
uchar code tab13[] =   //显示“囧”
{0,0,0,0,254,63,6,48,102,51,54,54,62,60,30,60,6,48,246,55,54,54,54,54,54,54,54,54,254,63,0,0};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595锁存器发送数据
{
              uchar i;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3 >> 7 ;                //从高位到低位
                            BT3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2 >>7;                //从高位到低位
                            BT2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1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1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0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0 <<= 1;
                            S_CLK = 0;
                            S_CLK = 1;
              }
  //输出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R_CLK = 1; //片选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void st_led(void)   //点阵屏显示游戏
{
              int k, i, ms;
              i = 60;                            //显示时间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8[2*k +1],~tab8[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9[2*k +1],~tab9[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0[2*k +1],~tab10[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1[2*k +1],~tab11[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120;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2[2*k +1],~tab12[2*k],tab0[2*k],tab0[2*k + 1]);
                                          }
                            }
              }
}
/********************************
  LCD部分函数    lcd.c
********************************/
#define  _LCD_C
#include"lcd.h"
#include "config.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
  LCD部分函数    lcd_show.c
********************************/
#define  _LCD_C
#include"lcd.h"
#include "config.h"

unsigned char PuZh[30] = "    snake game   snake game ";
unsigned char CnCh[30] = "    k2 up k6 down k2+k6 right";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lcd_show(void)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  //初始化
              //--写第一行--//
              for(i=0; i<30; i++)
              {
                            LcdWriteData(PuZh[i]);
              }
              LcdWriteCom(0xC0);
              for(i=0; i<30; i++)
              {
                            LcdWriteData(CnCh[i]);
              }
              LcdWriteCom(0x07);
              {
                            LcdWriteCom(0xC0);
                            for(i=0; i<30; i++)
                            {
                                          LcdWriteData(CnCh[i]);
                                          Delay10ms(75);
                            }
              }
}
/********************************
  beep部分函数    beep.c
********************************/
#include "config.h"
unsigned char n=0;       //n为节拍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
0x18, 0x30, 0x1C , 0x10,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0x20, 0x4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10,
0x1C, 0x10, 0x18 , 0x4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1C, 0x20, 0x18 , 0x20,
0x20, 0x80, 0xFF , 0x20,
0x30, 0x1C, 0x10 , 0x18,
0x20, 0x15, 0x20 , 0x1C,
0x20, 0x20, 0x20 , 0x26,
0x40, 0x20, 0x20 , 0x2B,
0x20, 0x26, 0x20 , 0x20,
0x20, 0x30, 0x80 , 0xFF,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8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20, 0x10, 0x1C , 0x10,
0x20, 0x20, 0x26 , 0x20,
0x2B, 0x20, 0x30 , 0x20,
0x2B, 0x40, 0x20 , 0x15,
0x1F, 0x05, 0x20 , 0x10,
0x1C,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3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40, 0x1C , 0x20,
0x20, 0x20, 0x26 , 0x40,
0x13, 0x60, 0x18 , 0x20,
0x15, 0x40, 0x13 , 0x40,
0x18, 0x80, 0x00
};
void int0()  interrupt 1 using 1   //采用中断控制节拍
{  TH0=0xd8;
   TL0=0xef;
   n--;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a)      //毫秒延时子程序
{
  while(--a);                    //采用while(--a) 不要采用while(a--)
}

void beep_show()
{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i=0;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IE=0x82;
play:
   while(1)
    {
    a: p=music_tab[i];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
         while(n!=0) Beep=~Beep,delay(m);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输出音频
       TR0=0;             //关定时器
    }
}

本制作的完整文档下载:

网友A(2016-11-20):
好厉害!!!!!大神跪拜~!

网友A:
楼主,请问595怎么用的呀.有点没看懂呢QAQ

网友B(2017-03-26):
thanks for sharing. amazing...

网友C:
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做到的!大神!膜拜!

网友D:
加工客观比较高看过没

网友E(2018-05-21):
编译出来,怎么会这么多错误啊

网友F:
x1right为什么找不到的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
x1right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编译出来不认?

网友G(2018-08-02):
楼主666,慢慢看慢慢学习

网友H:
大神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