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数字时钟 但切换不了调闹钟的画面

楼主:
一直按着切换按钮 可以调闹钟  闹钟到了LED闪烁    但是程序按着切换按钮无法切换到闹钟画面   还是继续计时 为什么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NZSET=P1^7;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DSY_BUFFER[]={0,0,0xBF,0,0,0xBF,0,0}; //显示缓存
uchar Scan_BIT;    //扫描位,选择要显示的数码管
uchar DSY_IDX;            //显示缓存索引
uchar Key_State;   //P1端口按键状态
uchar h,m,s,s100;  //十分秒,1/100s

uchar dispnz[8];   //闹钟数组
uchar code table[13]={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39,0x00};
uchar code scan[8]={0xfe,0xfd,0xfb,0xf7,0xef,0xbf,0x7f,0xdf};
unsigned char restar=0;
unsigned char Second1,Minute1,Hour1;
bit nzbz;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计时函数
}

//闹钟设置扫描显示函数
void SCANDISPNZ()
{
  unsigned char i,value;
  for(i=0;i<8;i++)
    {
        P3=0xff;
        value=table[dispnz[i]];
        P0=value;
        P3=scan[i];
        Delay(50);
        }
}

//闹钟显示内容处理函数
void DISPLAYNZ()
{
  SCANDISPNZ();
  dispnz[6]=Second1/10;
  dispnz[7]=Second1%10;
  dispnz[5]=10;
  dispnz[3]=Minute1/10;
  dispnz[4]=Minute1%10;
  dispnz[2]=10;
  dispnz[0]=Hour1/10;
  dispnz[1]=Hour1%10;
}

void Increase_Hour()                         //计算时的函数
{
if(++h>23)h=0;
    DSY_BUFFER[0]=DSY_CODE[h/10];
    DSY_BUFFER[1]=DSY_CODE[h%10];
}
void Increase_Minute()
{                                                           //计算分的函数
if(++m>59)
  {
m=0;Increase_Hour();
  }
DSY_BUFFER[3]=DSY_CODE[m/10];
DSY_BUFFER[4]=DSY_CODE[m%10];
}
void Increase_Second()                   //计算秒的函数
{
if((++s>59))
  {
     s=0;Increase_Minute();
  }
DSY_BUFFER[6]=DSY_CODE[s/10];
DSY_BUFFER[7]=DSY_CODE[s%10];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T0中断动态扫描数码管显示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P3=Scan_BIT;                                 //选通相应数码管
  P0=~DSY_BUFFER[DSY_IDX];   //段码送P0取反
  Scan_BIT=_crol_(Scan_BIT,1); //准别下次选通的数码管
  DSY_IDX=(DSY_IDX+1)%8;            //索引0-7内循环
}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中断时钟控制程序运行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s100==20)
    {                                                //50ms*20=1s延时
    s100=0;Increase_Second();
    }
}

void KEY_TEST()          //时间设定与复位
{
  P0=P3=0xFF;
  TMOD=0x11;            //T0,T1工作在模式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H1=0xDC;
  TL1=0;
  TCON=0x01;
  EA=1;                     //开中断
  ET0=1;
  ET1=1;
  h=0;
  m=s=s100=0;                                    //将时分秒放入显存
   DSY_BUFFER[0]=DSY_CODE[h/10];
   DSY_BUFFER[1]=DSY_CODE[h%10];
   DSY_BUFFER[3]=DSY_CODE[m/10];
   DSY_BUFFER[4]=DSY_CODE[m%10];
   DSY_BUFFER[6]=DSY_CODE[s/10];
   DSY_BUFFER[7]=DSY_CODE[s%10];
   Scan_BIT=0xFE; DSY_IDX=0;
   TR0=TR1=1;                                    //启动两个定时器

Key_State=0xFF;
while(1)
{
if(P1^Key_State)
  {
Delay(10);
if(P1^Key_State)
  {
Key_State=P1;EA=0;
  if((Key_State&0x04)==0)Increase_Hour();           //小时+1
  if((Key_State&0x02)==0)Increase_Minute();          //分钟+1
  if((Key_State&0x01)==0)Increase_Second();          //秒+1
  else if((Key_State&0x08)==0)
  {
   s=0;
   DSY_BUFFER[6]=DSY_CODE[s/10];
   DSY_BUFFER[7]=DSY_CODE[s%10];
   m=0;
   DSY_BUFFER[3]=DSY_CODE[m/10];
   DSY_BUFFER[4]=DSY_CODE[m%10];
   h=0;
   DSY_BUFFER[0]=DSY_CODE[h/10];
   DSY_BUFFER[1]=DSY_CODE[h%10];
   }
   EA=1;
   }
}
}
}

//闹钟设定按键扫描和键值处理函数
void NZKEY_TEST()
{
  DISPLAYNZ();
  P1=0xff;
  restar=0;
  if((Key_State&0x10)==0)                                   //秒+1
    {
        Delay(100);
        if((Key_State&0x10)==0)
          {
          Increase_Second1();
          if(Second1==60)
            {
                Second1=0;
                }
                while((Key_State&0x10)==0) DISPLAY();
          }
    }

  if((Key_State&0x20)==0)                                        //分+1
    {
        Delay(100);
        if((Key_State&0x20)==0)
          {
          Increase_Minute1();
          if(Minute1==60)
            {
                Minute1=0;
                }
                while((Key_State&0x20)==0) DISPLAY();
          }
    }
  if((Key_State&0x40)==0);                                        //时+1
    {
        Delay(100);
        if((Key_State&0x40)==0);
          {
          Increase_Hour1();
          if(Hour1==24)
            {
                 Hour1=0;
                }
                while((Key_State&0x40)==0) DISPLAY();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Hour1=0;
  Minute1=0;
  Second1=0;
  s100=0;
  h=0;
  m=0;
  s=0;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0定时器
  TL0=(65536-1000)%256;
  IE=0x82;
  TR0=1;
  P2=1;
  while(1)                                                         //跳转闹钟程序
    {
        if(NZSET=1)
        {KEY_TEST();}
        else  NZKEY_TEST();
        if((h=Hour1)&&(m=Minute1)&&(s=Second1))
          {
          P2=0;
          nzbz=1;
          }
        if(restar==1)
        break;
        }
   }
}

网友A(2016-06-12):
大神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