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路循迹时间显示小车

楼主:
六路循迹小车,红外模块作循迹部分,主控芯片用STC89C52RC,lcd1602显示小车行驶时间,小车通过设定标志位来通过复杂的赛道,小车赛道如图:

对赛道解析:中间白色,两边黑色的是桥,蓝色的区域是一个坡,中间的凹槽是障碍物.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_L=P1^4;
sbit En_R=P1^5;        //定义使能端

sbit l2 = P2^0;
sbit ml = P2^1;
sbit r2 = P2^2;
sbit mr = P2^3;
sbit l1 = P1^6;
sbit r1 = P1^7;       //定义传感器位置: (l1) (l2) (ml) (mr) (r2) (r1)

sbit IN1 = P1^0;
sbit IN2 = P1^1;
sbit IN3 = P1^2;
sbit IN4 = P1^3;      //定义驱动IO口
uchar count,num;
uchar bz=0;          //定义标志位
#define PWM_CHUZHI 100
#define S_CIRCLE 100
uchar Speed_L_Now;
uchar Speed_R_Now;          //左右轮实时速度

#define Data P0                    //lcd数据端口
sbit RS = P2^7;                            //lcd的rs口
sbit RW = P2^6;                                //lcd的rw口
sbit E = P2^5;                            //lcd的e口
int sec=0,min=0;
uchar FirstLine[]="  Time:00min00s";
/********功能函数********/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液晶写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
{
        DelayMs(5);       //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0;
        RW=0;
        _nop_();
        E=1;
        Data=c;
        E=0;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c)
{
        DelayMs(5);// 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1;
        RW=0;
        _nop_();
        E=1;
        Data=c;
        E=0;
        RS=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DelayMs(1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1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1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10);
        lcd_write_com(0x06);
        DelayMs(10);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lcd_write_com(0x0c);
        DelayMs(10);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10);                  //显示清屏
        for(num=0;num<15;num++)
        {
                lcd_write_dat(FirstLine[num]);     //将“Time:”写入LCD
                DelayMs(5);
        }
}

/****定时器T1:液晶实时显示***/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count++;
}

/******定时器0用于输出PWM控制电机速度*******/
void motor_pwm_out()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
        TH0=(65536-PWM_CHUZHI)/256;
        TL0=(65536-PWM_CHUZHI)%256;
        count++;
        if(count>=Speed_L_Now)
  {
        En_L=0;
  }
        if(count>=Speed_R_Now)
        {
                En_R=0;
        }
        if(count==S_CIRCLE)
        {
                En_L=1;
                En_R=1;
                count=0;
        }
}
void write_fm(uchar add,uchar date)   //将分秒写进lcd的函数
{
        uint shi,ge;
        lcd_write_com(0x80+add);
        shi=date/10;
        ge =date%10;
        lcd_write_dat(0x30+shi);
        lcd_write_dat(0x30+ge);
}
void ahead()     //前进函数
{
        IN1=1;
        IN2=0;
        IN3=1;
        IN4=0;
        Speed_L_Now=46;
        Speed_R_Now=43;
}
void poahead()     //上坡后的前进函数
{
        IN1=1;
        IN2=0;
        IN3=1;
        IN4=0;
        Speed_L_Now=43;
        Speed_R_Now=40;
}
void turn_left()   //左转函数
{
        IN1=0;
        IN2=1;
        IN3=1;
        IN4=0;
        Speed_L_Now=44;
        Speed_R_Now=42;
}
void turn_right()    //右转函数
{
        IN1=1;
        IN2=0;
        IN3=0;
        IN4=1;
        Speed_L_Now=44;
        Speed_R_Now=42;
}
void big_turn()   //上坡后大转弯函数
{
        IN1=1;
        IN2=0;
        IN3=0;
        IN4=1;
        Speed_L_Now=43;
        Speed_R_Now=20;
}
void stop()          //停止函数
{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xunji1()    //循迹控制函数
{
        if(l1==0&&ml==0&&r1==0&&mr==0&&l2==0&&r2==0)  //六个都没检测到黑线
        ahead();
        if(l1==1&&ml==0&&r1==0&&mr==0&&l2==0&&r2==0)  //l1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r1==0&&mr==0&&l2==1&&r2==0)  //l2检测到
        turn_left();
        if(l1==1&&ml==1&&r1==0&&mr==0&&l2==1&&r2==0)  //l1,l2,ml检测到
        ahead();
        if(l1==0&&ml==1&&r1==0&&mr==0&&l2==1&&r2==0)  //l2,ml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r1==1&&mr==0&&l2==0&&r2==1)  //r1,r2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0&&r1==0&&mr==1&&l2==0&&r2==1)  //mr,r2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1&&r1==0&&mr==0&&l2==0&&r2==0)  //ml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1&&mr==1&&r1==0&&l2==0&&r2==0) //ml,mr检测到
        poahead();
        if(l1==0&&ml==0&&mr==1&&r1==0&&l2==0&&r2==0) //mr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0&&mr==0&&r1==1&&l2==0&&r2==0) //r1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0&&mr==1&&r1==0&&l2==0&&r2==1) //mr,r2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0&&mr==1&&r1==1&&l2==0&&r2==1) //r1,r2,mr检测到
        ahead();
        if(l1==0&&ml==1&&mr==1&&r1==1&&l2==0&&r2==1) //r1,r2,mr,ml检测到
        ahead();
        if(l1==1&&ml==1&&mr==1&&r1==0&&l2==1&&r2==0) //l1,l2,mr,ml检测到
        ahead();
        if(l1==0&&ml==1&&mr==1&&r1==0&&l2==1&&r2==1) //l2,r2,ml,mr检测到
        ahead();
        if(l1==1&&ml==1&&mr==1&&r1==1&&l2==1&&r2==1) //六个都检测到
        ahead();
}
void xunji2()
{
        if(l1==0&&ml==0&&r1==0&&mr==0&&l2==0&&r2==0)  //六个都没检测到黑线
        ahead();
        if(l1==1&&ml==0&&r1==0&&mr==0&&l2==0&&r2==0)  //l1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0&&r1==0&&mr==0&&l2==1&&r2==0)  //l2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1&&ml==1&&r1==0&&mr==0&&l2==1&&r2==0)  //l1,l2,ml检测到
        ahead();
        if(l1==0&&ml==1&&r1==0&&mr==0&&l2==1&&r2==0)  //l2,ml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0&&r1==1&&mr==0&&l2==0&&r2==1)  //r1,r2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r1==0&&mr==1&&l2==0&&r2==1)  //mr,r2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mr==0&&r1==1&&l2==0&&r2==0) //r1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mr==1&&r1==0&&l2==0&&r2==1) //mr,r2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mr==1&&r1==1&&l2==0&&r2==1) //r1,r2,mr检测到
        ahead();
        if(l1==1&&ml==1&&mr==1&&r1==0&&l2==1&&r2==0) //l1,l2,mr,ml检测到
        big_turn();
        if(l1==0&&ml==1&&mr==1&&r1==1&&l2==0&&r2==1) //r1,r2,mr,ml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1&&ml==1&&mr==1&&r1==1&&l2==1&&r2==1) //六个都检测到
        big_turn();
        bz++;
}
void xunji3()
{
        if(l1==0&&ml==0&&r1==0&&mr==0&&l2==0&&r2==0)  //六个都没检测到黑线
        poahead();
        if(l1==1&&ml==0&&r1==0&&mr==0&&l2==0&&r2==0)  //l1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0&&r1==0&&mr==0&&l2==1&&r2==0)  //l2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1&&ml==1&&r1==0&&mr==0&&l2==1&&r2==0)  //l1,l2,ml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1&&r1==0&&mr==0&&l2==1&&r2==0)  //l2,ml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0&&r1==1&&mr==0&&l2==0&&r2==1)  //r1,r2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r1==0&&mr==1&&l2==0&&r2==1)  //mr,r2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mr==0&&r1==1&&l2==0&&r2==0) //r1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mr==1&&r1==0&&l2==0&&r2==1) //mr,r2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mr==1&&r1==1&&l2==0&&r2==1) //r1,r2,mr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1&&mr==1&&r1==1&&l2==0&&r2==1) //r1,r2,mr,ml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1&&ml==1&&mr==1&&r1==1&&l2==1&&r2==1) //六个都检测到
        poahead();
        bz++;
}
void xunji4()
{
        if(l1==0&&ml==0&&r1==0&&mr==0&&l2==0&&r2==0)  //六个都没检测到黑线
        poahead();
        if(l1==1&&ml==0&&r1==0&&mr==0&&l2==0&&r2==0)  //l1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0&&r1==0&&mr==0&&l2==1&&r2==0)  //l2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1&&ml==1&&r1==0&&mr==0&&l2==1&&r2==0)  //l1,l2,ml检测到
        poahead();
        if(l1==0&&ml==1&&r1==0&&mr==0&&l2==1&&r2==0)  //l2,ml检测到
        turn_right();
        if(l1==0&&ml==0&&r1==1&&mr==0&&l2==0&&r2==1)  //r1,r2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r1==0&&mr==1&&l2==0&&r2==1)  //mr,r2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mr==0&&r1==1&&l2==0&&r2==0) //r1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mr==1&&r1==0&&l2==0&&r2==1) //mr,r2检测到
        turn_left();
        if(l1==0&&ml==0&&mr==1&&r1==1&&l2==0&&r2==1) //r1,r2,mr检测到
        poahead();
        if(l1==1&&ml==1&&mr==1&&r1==0&&l2==1&&r2==0) //l1,l2,mr,ml检测到
        poahead();
        if(l1==0&&ml==1&&mr==1&&r1==1&&l2==0&&r2==1) //r1,r2,mr,ml检测到
        poahead();
        if(l1==1&&ml==1&&mr==1&&r1==1&&l2==1&&r2==1) //六个都检测到
        stop();
}

/******mcu初始化*******/
        void mcu_init()
{
        TMOD=0x11;                    // 设置定时器0和为工作方式1(0001 0001)
        TH0=(65536-PWM_CHUZHI)/256;  //装初值
        TL0=(65536-PWM_CHUZHI)%256;
        TH1=(65536-50000)/256;     //装初值(50ms溢出一次)
        TL1=(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TR1=1;           //启动定时器1

        IT0=1;
        IT1=1;
        EX0=1;
        EX1=1;
        En_L=1;
        En_R=1;
        ahead();
}
/*********main********/
        void main()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DelayMs(20);
        mcu_init();                    //mcu初始化
        while(1)
    {
                switch(bz)
                {
                  case 0: xunji1();break;
                  case 1: xunji1();break;
                  case 2: xunji1();break;
                  case 3: xunji2();break;
                  case 4: xunji2();break;
                  case 5: xunji3();break;
                  case 6: xunji4();break;
                  default: xunji4();
                }
                 if(count==20)                          //将分和秒的数值写进lcd
                {
                        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
                        write_fm(12,sec);
                        write_fm(7,min);
                }
        }
  }

注:小车选择上坡和过桥,不绕过障碍物

循迹小车程序

网友A(2016-06-13):
我爱你版主亲爱的母亲

网友B(2016-11-08):
好资料,收藏学习了,评分给您5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