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电流测试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2016-06-12):
求大电流测试程序和原理图

网友A:
你是在做课程设计么?我也是诶,经典的交通灯

网友B:
测量大电流?

如果是测量大电流,在程序上其实和侧小电流基本一样。加分流电阻,在程序中测得的结果乘以分流倍数。

理论如此,具体电路具体调整。

网友C:
在单片机检测电流的过程中,因为电流量是模拟量,并且对于电流量不能直 接进行读取,所以需要将电流量转化为电压量,再通过A/ D转换器进行读取和处理

网友D:
楼上各位正解!
通常还需要加:低温漂,低噪声的运放,以配合AD转换(提升精度).

网友D:
很考验模拟电路水平.